请问stc11单片机如何烧录程序

楼主(2019-04-14):
(无正文)

网友A:
上芯片生产商的网站下载。

网友B:
stc11的P3.0是RXD p3.1是TXD,打开stc下载软件,选择型号,打开hex文件,用usb-ttl下载器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C:
在keil4上面运行代码,生成头文件后去stc-isp-15xx-v6.82软件上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打开头文件,下载/ 编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