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C51程序STC-ISP下载无法连接问题

楼主:
求高手,前段时间我的用STC-ISP还能连接成功并下载程序,可不知怎么回事现在就不灵了,STC89C51和52的都选了,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网友A(2019-05-16):
我的也是一直显示检测单片机

网友B:
1.确定单片机型号选择正确。
2.确定串口选择正确。
3.确定烧录程序选择正确。
点击下载后关闭开发板重新打开,这样才能检测到单片机上电。
确定以上步骤后都没问题的话,考虑一下换一个单片机芯片试试看

网友C:
烧录程序肯定要先识别到单片机,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rxt和txt接反了,或者没有断电重启

网友D:
把单片机断电多试几次,检查电路,检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