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设计气密性检测系统

楼主(2019-04-14):
要做一个燃气发生装置控制系统,不知道怎么用51单片机设计导管气密性检测系统

网友A:
先要解决导管气密性检测方法问题。

网友B:
需要使用气体的传感器来检测,在单位时间对泄漏气体量积分统计....

网友C:
先考虑出“不用”51单片机设计出导管气密性检测系统。而后再考虑“用”51单片机设计导管气密性检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