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define RS_CLR RS=0 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14):
程序全文是这样的,想请教一下,前面宏定义了,在程序中直接写RS_CLR,是不是就等于是写了RS=0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程序中直接写RS=0不是更省事吗,何必这样麻烦呢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2;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0;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LCD_Write_Char(7,0,'o');
  LCD_Write_Char(8,0,'k');
  LCD_Write_String(1,1,"xxxxnet");
  while(1);
}
}

网友A:
确实在程序中直接写RS_CLR,就等于是写了RS=0,但是对于硬件不很熟悉的人来说,写RS_CLR更容易理解,所以要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B:
楼主说的很对,不过,这只是你的认为,别人或者在特殊场合下,不一定就麻烦!

网友C:
就是相当于定义了一个字符串RS_CLR,它在程序中可被自动替换成RS=0

网友D:
是这样的,就是RS_CLR和RS=0两个一样的,要怎么用就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E:
RS_CLR和RS=0通过你提到的宏定义语句后就一样了,但是呢,对于来阅读你的程序的人来说,写RS_CLR更加容易读懂该变量,或者该引脚的意义。这样能够增加你的程序的可读性。

网友F(2020-06-24):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如果程序很长的话,若要改RS=0语句,则要在程序中一句一句的改很麻烦,如果宏定义只需改RS_CLR一个语句即可

网友G:
可读性强一些

网友H:
RS_CLR和RS=0为从效果上来说是相同的,一个是清零,一个是赋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