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推荐一款自带AD转换功能,并能输出由LCD1602显示的单片机。

楼主(2019-04-14):
需要推荐一款自带AD转换功能,并能输出由LCD1602显示的单片机。最好可以附程序(带注释)与仿真。萌新只用过89C51、52,所以尽量是差不多的,kiel编译,常用好买

网友A:
stc12C5A60S2 便宜 例程很多

网友B:
stc12C5A60S2  内部有AD采集 pwm  和51差不多 运行还比51快   兼容51程序   用12的AD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使

网友C(2019-07-21):
stc15f2k60s2,属于高端51单片机,

网友D:
STM8S105,价格便宜,功能全

网友E:
国产STC系列的多数可以胜任,理由:价格低廉,易购,例程多,可以在线烧写程序。总之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F:
你有52的基础,,建议学习stm32吧,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入手,买F1系列的板子就可以了,stm32F103RCT6或stm32F103C8T6的都很简单,而且很便宜,也可以买教学开发板,正点原子的mini板或野火的都不错,stm32的都自带ADC,12位的

网友G:
买一块STM32F103系列的还不错,有10个ADC通道,够用了,正在学习,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H:
利用这次机会,实践一下,如何查询产品目录选型手册。

网友I:
STC15F2K60S2和51差不多,但是任何一款单片机都能驱动1602吧

网友J:
如果急着用,可以考虑12,不急的话,上手32吧,你要12的话,网上有很多的,消化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K:
stm32f103

网友L:
stc12C5A60S2

网友M:
stc12C5A60S2,我有OLED 屏幕的IIc程序,12864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