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1三轴陀螺仪读取数据后,单片机如何处理这些数据?

楼主(2019-04-14):
这是我对陀螺仪数值得一些处理。数值读取出来后要怎么用才能根据角度对直流电机进行加速??
菜鸟,求详细一点(额,我再网上找不到)
//****************************************
//整数转字符串
//****************************************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void Display10BitData(int value)          //这是一种让陀螺仪取得的数值以十进制形式显示在液晶屏上的方法?/
{
        value/=64;                                     //转换为10位数据
        lcd_printf(dis, value);                //转换数据显示
        lcd_set(dis);
}

void xianshi()
{
        send_command(0x91);          Display10BitData(Acc_X);                //显示X轴加速度
        send_command(0x89);          Display10BitData(Acc_Y);
        send_command(0x99);          Display10BitData(Acc_Z);

        send_command(0x94);          Display10BitData(Gyr_X);                //显示X轴角速度
        send_command(0x8c);          Display10BitData(Gyr_Y);
        send_command(0x9c);          Display10BitData(Gyr_Z);
}

网友A:
这与写程序代码无关,你要用脑子想,什么是加速?硬件上速度是如何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