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按键中断程序如何实现?求思路

楼主(2019-04-14):
如何实现按第一个按键实现LED六十秒的倒计时,按第二个个键可以暂停倒计时并且转入十秒倒计时,按第三个键可以暂停这十秒倒计时转回六十秒倒计时继续计数?

网友A:
使用标志位进行切换

网友B:
做一个60S的计数器JS60S和一个它的运行允许标记位B_JS60S,写程序的规则是:
当B_JS60S=1时,JS60S才能计数,当然需要一个1S是时间中断标记,用于将JS60S+1。
同样泡制一个10S的。
第一个按键:将B_JS60S=1(起动计数)、JS60S=60(复位计时值)、B_JS10S=0、JS10S=10;
第二个按键:将B_JS60S=0(暂停60S计数)、B_JS10S=1(恢复10S计数);
第三个按键:将B_JS60S=1(恢复60S计数)、B_JS10S=0(暂停10S计数);

网友C:
给你写了一个程序,完全符合你的要求《60+10秒互锁倒计时+仿真》

#include <reg52.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8 code table[]={                                        //0~F段码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位码

u16 Cnt1ms1=0,Cnt1ms2=0;                        //中断2毫秒变量
u8 Cnt1s1=0,Cnt1s2=0;                                //1秒变量
bit start1=0,start2=0;                                //计时标志
bit stop1,stop2;                                        //停止标志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2MHz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1ms
        TL0=(65536-1000)%256;                //1ms
        TR0=1;
        EA=1;
        ET0=1;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8 count1=0,count2=0;        //消抖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1=0,key_sign2=0;//按键自锁标志
        if(key1==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if(++count1>=10 && key_sign1==0)//消抖计数,检测按键自锁标志为0
                {
                        key_sign1=1;                        //按键自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stop2=0;                                //暂停10秒倒计时
                        if(Cnt1ms1!=0 && Cnt1s1!=0)//判断暂停状态
                                stop1=1;                        //继续倒计时
                        else
                        {
                                Cnt1s1=60;                        //赋初值
                                Cnt1ms1=0;                        //清0
                                stop1=1;                        //开始倒计时
                        }
                }
        }
        else
        {
                count1=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1=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
        if(key2==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if(++count2>=10 && key_sign2==0)//消抖计数,检测按键自锁标志为0
                {
                        key_sign2=1;                        //按键自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stop1=0;                                //暂停60秒倒计时
                        if(Cnt1ms2!=0 && Cnt1s2!=0)//判断暂停状态
                                stop2=1;                        //继续倒计时
                        else
                        {
                                Cnt1s2=10;                        //赋初值
                                Cnt1ms2=0;                        //清0
                                stop2=1;                        //开始倒计时
                        }
                }
        }
        else
        {
                count2=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2=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
}
/**************4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
        static u8 i=0;                                        //计数变量
        P0=0x00;                                                //消隐
        switch(i)
        {
                case 0: P2=wei[i];P0=table[Cnt1s1/10];i++;break;
                case 1: P2=wei[i];P0=table[Cnt1s1%10];i++;break;
                case 2: P2=wei[i];P0=table[Cnt1s2/10];i++;break;
                case 3: P2=wei[i];P0=table[Cnt1s2%10];i=0;break;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1ms
        TL0=(65536-1000)%256;                        //1ms
        if(stop1==1)
        {
                Cnt1ms1++;
                if(Cnt1ms1==1000)                        //1s
                {
                        Cnt1ms1=0;
                        Cnt1s1--;
                        if(Cnt1s1==0)
                                stop1=0;
                }
        }
        if(stop2==1)
        {
                Cnt1ms2++;
                if(Cnt1ms2==1000)                        //1s
                {
                        Cnt1ms2=0;
                        Cnt1s2--;
                        if(Cnt1s2==0)
                                stop2=0;
                }
        }
        keyscan();                                                //按键扫描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