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LEXFORCE薄膜压力传感器单片机程序的编写思路

楼主(2019-04-14):
买来了一直不会用,给了例程也没写对。

网友A:
个人意见:
看介绍,薄膜压力传感器其实与光敏电阻、热敏电阻很类似,都是通过外部环境改变阻值的。
所以:
第一:硬件方面,用一个光敏或热敏电阻的模块,将传感器替换成薄膜压力传感器。

第二:软件方面,使用AD转换模块或有AD功能的单片机,就可以得到数据了。
第三:试验得到的数据与压力大小之间的关系

网友B:
学会查手册。FLEXFORCE薄膜压力传感器……

网友C(2019-09-25):
你好,请问你在哪里买的,可以发给我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