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的四线散热扇应该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它

楼主(2019-04-15):
大概就是这样的

网友A:
不是有产品说明么?

网友B:
1  接地线
2  接12v电源
3  接转速监测
4  接转速调节 PWM

网友C:
看“四线散热扇”的技术手册

网友D:
三楼正解。电脑风扇分3PIN和4PIN两种。4PIN的风扇,用PWM调速;3PIN的没有PWM脚,调节电源电压实现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产品说明么?

只写了跑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接地线
2  接12v电源
3  接转速监测

这个不错,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四线散热扇”的技术手册

谢谢,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楼正解。电脑风扇分3PIN和4PIN两种。4PIN的风扇,用PWM调速;3PIN的没有PWM脚,调节电源电压实现调速

明白了

网友E(2020-02-11):
请问可以直接由单片机的IO口驱动吗,还是需要驱动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可以直接由单片机的IO口驱动吗,还是需要驱动器的

io带不动,用mos或者三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