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答题计算器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2019-04-15):
简易答题计算器
1)    采用LCD1602或者LCD12864液晶屏显示。
2)    预计20道简易加、减、乘、除的运算式,随机显示其中一道运算式进行答题。
3)    使用4*4矩阵键盘输入答案并显示。
4)    判断答案正确与否
5)    发挥部分: 其他创新功能。

单片机答题计算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void  main()
{
        u8 key_down = 0;        //按键是否按下
        u16 key_cnt = 0;        //持续按键计数
        char key_bak = -1;        //上次扫描的按键信息
        char key = -1;        //此次扫描的按键信息
        LCD_Initial();//LCD初始化
        new_q ();

        while(1)
        {

                key = ScanKey();        //扫描键盘
                if(key)        //此次按键有效
                {
                        if(!key_down)        //未曾按下键
                        {
                                key_down = 1;
                                PressKey(key);// 处理按键值
                        }
                }
                else        //无按键信息
                {
                 key_down = 0;        //按下键标志清零
                }
                key_bak = key;        //保存此次按键值

                Render();        //刷新显示屏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void Update();
enum {PLUS = 1, MINUS, TIME, DIVIDE};

float input;

//矩阵键盘排列
char code key_map[4][4] =
{
        '7', '8', '9', ' ',  //键盘对应顺序表
        '4', '5', '6', ' ',
        '1', '2', '3', ' ',
        '0', 'C', '=', ' ',
};

u8 code disp_num[10] = {'0','1','2','3','4','5','6','7','8','9',};
u8   disp_buf[16] = "                ";        //显示缓冲区
u8   disp_buf2[16] = "                ";        //显示缓冲区
//计算器操作
float op_a = 0.0f;        //操作数A,数码管显示的都是op_a
float op_b = 0.0f;        //操作数B
u8 op_m = 0;        //运算方式

//辅助操作
u8 z;
void new_q ();//数学运算

float Calc(float a, float b, u8 op)
{
        float result = 0.0f;
        switch(op)
        {
                case 1: result = a + b; break;
                case 2: result = a - b; break;
                case 3: result = a * b; break;
                case 4: result = a / b;        break;
        }

        return result;
}

////////////////////////////////////////////////////////////////////////////////

//按下数字键
void PressN(unsigned char  num)
{
        float tmp;
        tmp = input * 10 + num;
        input = tmp;        //保存当前数据

}

//按下等于号,执行运算
void PressEQ()
{
        if (input == Calc(op_a, op_b, op_m))        // 计算
         {
                 disp_buf[7]=' ';
                 disp_buf[8]='Y';
                 disp_buf[9]='E';
                 disp_buf[10]='S';
                 disp_buf[15]=' ';
         }
         else
         {
                 disp_buf[7]='N';
                 disp_buf[8]='O';

        }
}

//键盘扫描,无按键返回0
char ScanKey()
{
        char ret = 0;
        u8 key;
        u8 line, row;//line行,row列

        do
        {
                P2 = 0x0f;        //扫描列
                key =P2;
                if(key == 0x0f) break;        //没有键按下
                //有键按下
                delay(10);        //延时消除抖动
                key = P2;        //再次读端口值
                if(key == 0x0f) break;        //没有键按下
                switch(key)        //有键按下,记录行值
                {
                        case 0x07: line = 0; break;
                        case 0x0b: line = 1; break;
                        case 0x0d: line = 2; break;
                        case 0x0e: line = 3; break;
                }

                P2 = 0xf0;        //扫描行
                key = P2;
                if(key == 0xf0) break;        //没有键按下
                //有键按下
                delay(10);        //延时消除抖动
                key = P2;        //再次读端口值
                if(key == 0xf0) break;        //没有键按下
                switch(key)        //有键按下,记录列值
                {
                        case 0x70: row = 3; break;
                        case 0xb0: row = 2; break;
                        case 0xd0: row = 1; break;
                        case 0xe0: row = 0; break;
                }
                //查找对应的键值
                ret = key_map[line][row];                        // 行列
        } while(0);
        return ret;
}
void clear ()
{
         u8 i;
        input = 0.0f;
        z=0;
        for(i=0;i<16;i++)
                disp_buf[i] =' ';
}

//按键操作
void PressKey(char key)
{

        if((key!='=') && (key!=' '))        // 数字键检测 用于在屏上显示 输入的数字
        {
        disp_buf[z++]=key; //加载显示值
        }
        switch(key)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9 属于数字键进行数字处理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PressN(key - '0');
                break;

                case '=': PressEQ();  break;
                case ' ': new_q();  break;

                case 'C': clear();  break;
        }
}

////////////////////////////////////////////////////////////////////////////////
//把浮点数值转换成字符串形式放到s中,返回小数点位置
void Format(float val, char *s)
{
        int dot = 0;
        char *p = NULL;//NULL 表示未定义内容

        //格式化字符串
        sprintf(s, "%-8g", val);        //把ual 变成字符存放到S

//        去掉后面的空格
        p = strchr(s, ' ');
        if(p) *p = 0;
}

//将当前操作数转换成字符形式放到显示缓冲区中
void Update_question()
{
                char idata s[16] = "";
                int len1,len2;
                int i;
                 memset(disp_buf2, ' ', sizeof(disp_buf2));                //把DISP BUF 内存给' '                        sizeof(disp_buf)测量disp_buf 容量
                //当前操作数转换成可显示的字符串
                Format(op_a, s);        //计算小数点位置
                len1 = strlen(s);                        // 计算字符串长度

                //可显示的字符串逆序放到显示缓冲区中
                for(i=0; i<len1; i++)
                {
                 disp_buf2[i]=s[i];
                }
                switch (op_m)
                {
                        case 1:
                                disp_buf2[len1] = '+';
                        break;
                        case 2:
                                disp_buf2[len1] = '-';
                        break;
                        case 3:
                                disp_buf2[len1] = '*';
                        break;
                        case 4:
                                disp_buf2[len1] = '/';
                        break;
                }
                //当前操作数转换成可显示的字符串
                Format(op_b, s);        //计算小数点位置
                len2 = strlen(s);                        // 计算字符串长度

                for(i=len1+1; i<len2+len1+1; i++)
                {
                 disp_buf2[i]=s[i-len1-1];
                }
                GotoXY(0,0);
                PrintLCD(disp_buf2);
}

//将显示缓冲区的内容显示到数码管上
void Render()
{
        GotoXY(0,1);
        PrintLCD(disp_buf);
}

int code question[20][3] =//题目
{
        2,3,PLUS,//+
        6,8,PLUS,//+
        36,24,PLUS,//+
        32,2,PLUS,//+
        16,20,PLUS,//+
        20,15,MINUS,//-
        40,5,MINUS,//-
        10,5,MINUS,
        30,6,MINUS,//-
        50,25,MINUS,//-
        12,2,TIME,//*
        6,5,TIME,//*
        7,7,TIME,//*
        4,9,TIME,//*
        12,8,TIME,//*
        10,2,DIVIDE,//÷
        16,4,DIVIDE,//÷
        50,25,DIVIDE,//÷
        99,33,DIVIDE,//÷
        64,16,DIVIDE,//÷
};

void new_q ()
{
        char i = rand()%20;
        op_a = question[i][0];
        op_b = question[i][1];
        op_m = question[i][2];
        Update_question();

        cl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