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界面通过AS32-TTL-100控制单片机小灯亮灭 求帮助

楼主:
做的是用单片机通过DHT11进行温湿度采集,通过小灯来模拟空调,上位机界面用VS C#编写的。用图中上调和下调来控制小灯的亮灭。

监控界面

监控界面

网友A(2019-04-15):
你不是已写好了吗?还求助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写好了吗?还求助什么呢?

没有,这个按钮的作用还没写,,,用按钮控制单片机灯的亮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写好了吗?还求助什么呢?

功能就是点击“上调,下调”后,小灯闪一次就行。。。。有没有类似的资料

网友A:
点击“上调,下调”后激活了按键程序,程序须通过串口向外发送数据,你在串口上接一个传TTL电平的转接器,再接至单片机的串口。发送的数据是什么?用什么波特率你自己定,在单片机编程时也按你自己定义的解释,再做出相应的闪灯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A:
表达再清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