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楼主(2019-04-15):
此篇文章免费分享给大家,这篇文章结合笔者所学以及在往上参考大神的讲解,通过自己的理解整理成文档,在此免费分享给大家,由于笔者是一名在读学生,文中难免有不当之处,如有错误,望大家指正!
另外非常感谢,管理员的加分!!!在此也鼓励大家,积极共享,共同学习!!!

浅谈上下拉电阻思考:上下拉电阻有什么用呢?
答:上下拉电阻的作用非常简单,就是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确定下来。通过上拉电阻将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到高电平,通过下拉电阻,将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到低电平。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信号就确定下来了。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上下拉电阻。
例子:单片机的I/0口,通电状态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傻傻分不清,此时我们就可以通过上拉电阻将I/O口固定为高电平,通过下拉电阻将I/O口固定为低电平,这样,通电状态下的单片机I/O口的电平状态就被确定下来了!!

1.上拉电阻概念: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与电源VCC相连,固定在高电平。
图1.上拉电阻
作用:1.避免引脚的浮空,减少了很多的干扰。
      2.提高了IO口的驱动能力
提示:上拉电阻的作用有非常多,但是毕竟笔者才疏学浅只能体会到此。

简要分析作用2:为什么提高了IO口的驱动能力呢?
上篇文章简单的谈了谈拉电流和灌电流,有兴趣的可以移步至此:http://www.51hei.com/bbs/dpj-156391-1.html
数字电路中衡量I/O口驱动能力的参数是拉电流和灌电流,而我们通过上拉电阻可以提高拉电流驱动能力是因为:在没有加上拉电阻的时候,电流的来源只有IO口非常微弱,如下图2所示,当我们添加上拉电阻后,电流的来源有两条,如下图3所示,这不就直接的增强了驱动能力了嘛!!!

图2
图3

2.下拉电阻概念: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与GND相连,固定在低电平。
图4.下拉电阻
作用:1.避免引脚的浮空,减少了很多的干扰。
      2.提高了IO口的驱动能力

简要分析:如何提高驱动能力?
灌电流也是电路中衡量驱动能力的参数,如图5所示,在没有接下拉电阻的时候,电流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流入芯片的引脚中,在加了下拉电阻之后(图6),电流有俩条路径可以流动,一个是芯片引脚,一个是地,这不也是直接增强了电路的驱动能力嘛!!!
图5.不加下拉电阻
图6.加下拉电阻
3.选取上拉下拉的原则考虑到功耗的因素:W=I^2*R,电流越大,功耗相对来说也就越大了,因此选择较大的电阻从而得到较小的电流,降低功耗。一般选取电阻范围在(1K-10K)。

网友A(2019-10-12):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B(2020-05-27):
跟楼主学会了将内容放在WORD中作为附件就可以得到黑币的招数。

网友C(2021-03-15):
感谢楼主分享精神,再接再厉。

网友D:
上拉10k下拉33k实现电平转换才是硬道理

网友E(2021-10-13):
写的通俗易懂,很有帮助

网友F(2024-04-30):
以我通过电路原理的理解,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本质上是没有区别。之所以要上拉电阻,是因为I/O口内部相连的三极管或MOS管导通,是与电源负极相连的。芯片内部I/O口与电源正极没有电路形成回路,从而当芯片内部I/O口三极管截止时,对应的I/O口无法呈现高电位。为了解决呈现高电平,I/O与电源正极接一个电阻,拉高I/O电压,所以叫上拉电阻。而下拉电阻,是因为芯片I/O口内部相连的三极管或MOS管导通,是与电源正极相连的。所以需要下拉电阻,其原理与上拉相同。I/O口采样此种开漏形式设计的优点:便于I/O口与信号接收电路的电平转换及阻抗匹配;再者比如采样上拉电阻的电路,如果I/O口外部电路,因某种原因对电源负极短路,不会损坏芯片。比如采用下拉电阻的电路,如果I/O口外部电路,因某种原因对电源正极短路,不会损坏芯片。采样外部上拉或下拉的缺点:外围电路增多。
上拉或下拉电阻的取值:最大值取决与信号接收电路的阻抗;最小取值,取决于该I/O口能承受的电流以及芯片能承受的总电流。所以选取阻值,还是比较宽泛的。
比如STC单片机的端口可以通过程序,选择I/O口四种配置:准双向口(内部上拉电阻);推挽输出(上导通和下导通),高阻输入(I/O口悬空),开漏输出(无内部上拉电阻,需外接上拉电阻)。通过选择合适的端口配置,可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精减掉部分外围元件。

网友G:
这种讲解是最形象最容易理解的!谢楼主!

网友G:
楼主可以开讲座了使我等菜鸟初学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