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72行有个错误不会改 求大神

楼主(2019-04-15):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d_miao,d_fen = 0,d_shi;
uchar flag_bai_hei;         //白天的晚上的标志位
uchar value;
uint bai_3l_price = 60;        //白天3千米内的单价       6元
uint bai_3w_price = 18;        //白天3千米外的单价/千米         1.8元
uint bai_wait_price = 5;       //白天等待时的单价/分钟         0.5元
uint wan_3l_price = 70;        //晚上3千米内的单价/千米         7元
uint wan_3w_price = 22;        //晚上3千米外的单价/千米         2.2元
uint wan_wait_price = 10;       //晚上等待时的单价/分钟         1元
uint distance = 0;    //行使的距离
uint zong_jia;        //总的价
bit flag_200ms = 0;
bit flag_1s ;
bit flag_time_en = 0;
uchar flag_time_xs = 1;    //显示时间和等待时间切换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 i;
sbit clk = P1^3;          //ds1302时钟线定义
sbit io =  P1^4;          //数据线
sbit rst = P1^5;          //复位线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uchar code write_add[]={0x80,0x82,0x84,0x86,0x88,0x8c,0x8a};   //写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 ={0x81,0x83,0x85,0x87,0x89,0x8d,0x8b};   //读地址
uchar code init_ds[]  ={0x55,0x17,0x15,0x01,0x05,0x15,0x13};
uchar idata miao,fen,shi,ri,yue,week,nian;
uchar t1_num,t2_num;        //计时间中断的次数
unsigned long  speed1,juli,time2;
float f_hz,speed_km,speed_m;
uchar TH11,TL11;
uchar flag_en;   //开始计算速度使能
uchar flag_stop_en;   //要确定车子是否停下了
uint juli_s;             //每秒走的距离
uint juli_z;         //总路程
float zhijing = 0.75;  //直径 0.55M
bit flag_1s = 1;             //1s
uchar menu_1;        //菜单设置变量
uchar menu_2;        //菜单设置变量
uint shudu;   //定义速度的变量
uint bj_shudu = 80;         //报警速度
uchar flag_ds_en;
long zong_lc;        //总量程

#include "lcd1602.h"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include "iic.h"
void write_iic_data()
{
        write_24c02(0,flag_bai_hei);
        write_24c02(1,bai_3l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2,bai_3l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3,bai_3w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4,bai_3w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5,bai_wait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6,bai_wait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7,wan_3l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8,wan_3l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9,wan_3w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10,wan_3w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11,wan_wait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write_24c02(12,wan_wait_price / 256);   //保存数据
}
/****************读出来保存的数据**********************/
void read_iic_data()
{
        flag_bai_hei = read_24c02(0);
        bai_3l_price = read_24c02(2);
        bai_3l_price = bai_3l_price * 256 + read_24c02(1);
        bai_3w_price = read_24c02(4);
        bai_3w_price = bai_3w_price * 256 + read_24c02(3);
        bai_wait_price = read_24c02(6);
        bai_wait_price = bai_wait_price * 256 + read_24c02(5);
        wan_3l_price = read_24c02(8);
        wan_3l_price = wan_3l_price * 256 + read_24c02(7);
        wan_3w_price = read_24c02(10);
        wan_3w_price = wan_3w_price * 256 + read_24c02(9);
        wan_wait_price = read_24c02(12);
        wan_wait_price = wan_wait_price * 256 + read_24c02(11);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beep = 0;
                        delay_1ms(50);
                        beep = 1;
                }
        }
        else
                key_new = 1;
}
/*************写一个数据到对应的地址里***************/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 = 1;                         //把复位线拿高
        for(i=0;i<8;i++)
        {                                     //低位在前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add & 0x01;
                add >>= 1;                 //把地址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for(i=0;i<8;i++)
        {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dat & 0x01;
                dat >>= 1;                 //把数据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rst = 0;                         //复位线合低
        clk = 0;
        io = 0;
}
/*************从对应的地址读一个数据出来***************/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value,i;
        rst = 1;                         //把复位线拿高
        for(i=0;i<8;i++)
        {                                     //低位在前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add & 0x01;
                add >>= 1;                 //把地址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for(i=0;i<8;i++)
        {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读数据
                value >>= 1;
                if(io == 1)
                        value |= 0x80;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rst = 0;                         //复位线合低
        clk = 0;
        io = 0;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来的数据
}

/*************把要的时间 年月日 都读出来***************/
void read_time()
{
        miao = read_ds1302(read_add[0]);        //读秒
        fen  = read_ds1302(read_add[1]);        //读分
        shi  = read_ds1302(read_add[2]);        //读时
        ri   = read_ds1302(read_add[3]);        //读日
        yue  = read_ds1302(read_add[4]);        //读月
        nian = read_ds1302(read_add[5]);        //读年
        week = read_ds1302(read_add[6]);        //读星期
}
/*************把要写的时间 年月日 都写入ds1302里***************/
void write_time()
{
        write_ds1302(write_add[0],miao);        //写秒
        write_ds1302(write_add[1],fen);                //写分
        write_ds1302(write_add[2],shi);                //写时
        write_ds1302(write_add[3],ri);                //写日
        write_ds1302(write_add[4],yue);                //写月
        write_ds1302(write_add[5],nian);        //写星期
        write_ds1302(write_add[6],week);        //写年
}

/**********************设置ds1302时间函数**********************/
void set_ds1302time(uchar num,uchar *shi,uchar dat)         //调时
{
          if(num == 1)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dat)
                        *shi = 0;
    }
    else
    {
                if(*shi == 0x00)
                        *shi = dat;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0x01 ;
    }
}

#include "menu.h"

/*********************对应菜单内的处理函数******************/
void menu_dis()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2)                   //清零 从新计价
                {
                        flag_time_en = 0;
                        d_shi = 0;
                        d_fen = 0;
                        flag_ds_en = 0;
                }
                if(key_can == 4)         //时间和等待的时间的切换
                {
                        flag_time_xs ++;    //为1显示当前时间
                        if(flag_time_xs > 2)
                                flag_time_xs = 0;
                        if(flag_time_xs == 0)        //显示时间
                        {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
                if(flag_200ms == 1)
                {
                        if(distance <= 30)//3公里内的价格
                        {
                                if(flag_bai_hei == 0)
                                {
                                        if((d_fen == 0) && (d_miao <= 10))
                                                zong_jia = bai_3l_price;
                                        else
                                                zong_jia = bai_3l_price + (d_shi * 60*60 +  d_fen*60 + d_miao) * bai_wait_price -bai_wait_price*10;
                                }
                                else
                                {
                                        if((d_fen == 0) && (d_miao <= 10))
                                                zong_jia = wan_3l_price;
                                        else
                                                zong_jia = wan_3l_price + (d_shi * 60*60 +  d_fen*60 + d_miao) * wan_wait_price -bai_wait_price*10;
                                }

                        }else                          //3公里外的价格
                        {
                                if(flag_bai_hei == 0)
                                {
                                        if((d_fen == 0) && (d_miao <= 10))
                                                zong_jia = bai_3l_price + bai_3w_price * (distance - 30) / 10 ;
                                        else
                                                zong_jia = bai_3l_price + bai_3w_price * (distance - 30) / 10 + (d_shi * 60*60 +  d_fen*60 + d_miao) *  bai_wait_price -bai_wait_price*10;
                                }
                                else
                                {
                                        if((d_fen == 0) && (d_miao <= 10))
                                                zong_jia = wan_3l_price + wan_3w_price * (distance - 30) / 10 ;
                                        else
                                                zong_jia = wan_3l_price + wan_3w_price * (distance - 30) / 10 + (d_shi * 60*60 +  d_fen*60 + d_miao) *  wan_wait_price -bai_wait_price*10;
                                }
                        }
                        if(flag_time_xs == 1)          //显示当前的时间
                        {
                                write_sfm2_ds1302(2,0,shi);  //显示时
                                write_data(':');
                                write_sfm2_ds1302(2,6,miao); //显示秒
                                write_sfm4(2,10,zong_jia);
                                write_sfm2(1,1,shudu);
                                write_sfm4(1,9,juli_z);
                        }
                        else if(flag_time_xs == 2)            //显示等待时间
                        {
                                write_sfm2(2,1,d_fen);  //显示分
                                write_data(':');
                                write_sfm2(2,4,d_miao); //显示秒

                                write_sfm2(1,1,shudu);
                                write_sfm4(1,9,juli_z);
                        }
                        else    //显示当前的时间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9,ri);           //显示日

                        }
                }
        }
}
/*******************停车计时函数 *****************/
void jishu_chashu()
{
        if((flag_1s == 1) && (flag_time_en == 1))
        {
                if(flag_ds_en == 1)
                {
                        d_miao++;                        //秒钟加1
                        if(d_miao >= 60)
                        {
                                d_miao = 0;
                                d_fen ++;                //分钟加1
                                if(d_fen >= 60)
                                {
                                        d_fen = 0;
                                        d_shi++;
                                        if(d_shi >= 24)
                                        {
                                                d_shi = 0;
                                        }
                                }
                        }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int0()
{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
}
/***********计算速度函数**************/
void shudu_dis()          //计算速度函数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
        if(menu_1 == 0)
        {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if(flag_en == 0)
                        {
                                value ++;
                                if(value >= 3)        //2秒
                                {
                                        speed_km = 0;  //速度为0
                                        shudu = (uint)speed_km;
                                        value = 0;
                                        flag_time_en = 1;
                                }
                        }
                        if((flag_en == 1))
                        {
                                value = 0;
                                flag_en = 0;
                                 //1s = 1 / 1000000us;          // 1m/s=0.001km除以1/3600h=3.6km/h
                                f_hz =(t2_num * 65536.0 + TH11 * 256 + TL11)  / 1000000;  //算出来就是秒
                                speed_m = f_hz * zhijing * 3.14  ;        //算出来的是m/s
                                juli_z = (juli_z + (uint)speed_m) ;        //总路程m
                                speed_km = speed_m * 3.6 ;        //(带个小数点) km/s
                            shudu = (uint)speed_km;
                                zong_lc += speed_m;
                                distance = juli_z;
                                value1++;
                                flag_time_en = 0;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 = P1 = P2 = P3 = 0XFF;          //让IO口全部输出高电平
        init_1602();                                  //初始化1602液晶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1602液晶显示
        read_iic_data();                          //把保存的数据读出来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int0();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menu_dis();
                if(key_can < 20)
                        key_with();
                shudu_dis();          //计算速度函数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read_time();                  //读时间
                        if((shi >= 0x21) || (shi <= 5))
                                flag_bai_hei = 1;     //晚上模式
                        else
                                flag_bai_hei = 0;  //白天模式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4 == 0)
                flag_200ms = 1;
        if(value >= 20)
        {
                flag_1s = 1;
                value = 0;
                jishu_chashu();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static uchar value;
        switch(value)
        {
                case 0:
                        t1_num = 0;                 //第一次就把变量清零
                        TH1 = 0;
                        TL1 = 0;
                        break;
                case 1:
                                t2_num = t1_num;  //保存
                                TH11 = TH1;
                                TL11 = TL1;
                                flag_en = 1;
                        break;
        }
        value ++;
        if(value >= 2)
                value =0;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t1_num++;
}

网友A:
哪一句是72行?楼主有点懒

网友B:
工程不完整,把整个工程发出来。

网友C:
因为你只贴出来代码,所以一些h文件里面的东西我是没看到的,错误提示有函数未申明什么的,你有h文件可能就没有这种错误了

网友D:
不长脑子,说72行,又没有行号!

网友E: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点击编辑按钮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只贴出来代码,所以一些h文件里面的东西我是没看到的,错误提示有函数未申明什么的,你有h文件可能就 ...

这个代码是论坛里找到的,因为最近在学这个,c有不精通,那么这个h文件该怎么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是论坛里找到的,因为最近在学这个,c有不精通,那么这个h文件该怎么弄呢

你在论坛找的只有只有这些代码,没有整个工程文件吗,这样的话你的h文件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你的h文件都是对一些变量或者函数,甚至结构体的定义,没有h文件会导致有一些东西不能用,所以你只能去找相对应的h文件,例如iic.h文件可能是通用的,在有关iic的工程文件中可能找得到,还有一些自定义的h文件这个是的靠自己去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