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台灯初始化函数求解

楼主:
下面这段单片机代码是用来初始化用的。
TOMD=0x11;这是定时器T0和T1都在工作模式吗?
虽然后面有备注,但是我都不怎么懂,有没有能给我详细讲解下的大佬。TH1,TL1…………之类的是做什么用的。
最后,附上原理图

void init()
{
        TMOD=0x11;           //工作方式
        TH1=0x3c;
        TL1=0xb0;           //T1赋初值50ms
        TH0=0xff;                //定时器0的高八位值为0xff
        TL0=0xe7;                //T0赋初值25us                                  定时器0低八位值为0xe7
        ET0=1;
        ET1=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EA=1;                   //中断总开关
        TR0=1;                //TR0是51单片机定时器T0的开定时器位
        TR1=0;                   //定时器定时开关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9-04-15):
你的问题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且有逻辑图说明。

网友B:
这是51单片机的定时器初始化,看看手册能明白,而且程序有注释更好理解。TMOD配置工作模式,定时器0和1都在16位定时器模式;TH0和TL0,TH1和TL1分别写入初装值。51的寄存器是8位的,所以每个定时器有两个,TH和TL。再往下,分别是定时器中断允许和总中断允许。最后,使能定时器~~

网友C:
看数据手册,里面都有的,定时器/计数器寄存器TCON,工作模式寄存器TMOD,

网友D(2020-02-03):
有全套资料吗?能发上来分享下,谢谢

网友E(2020-08-11):
我有点不明白,共阳数码管段选是要加限流电阻,而共阴要加上拉电阻但是我发现有些电路在共阳也加上拉电阻

网友E(2020-09-11):
这个东西能实现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