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的光照传感器程序源码

楼主(2019-04-15):
#include "bh1750.h"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unsigned char  BUF[4];  //接收数据缓存区

/***************************************************************
** 功能:     IIC端口初始化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无
****************************************************************/
void BH1750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DR_GPIO_Pin|SCL_GPIO_Pin|SDA_GPIO_Pin;//PB6/PB7/P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Q_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GPIO_SetBits(GQ_GPIOx,ADDR_GPIO_Pin|SCL_GPIO_Pin|SDA_GPIO_Pin); //输出高
}
void In_mode(void)//SDA配置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Q_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
void Out_mode(void)//SDA配置输出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Q_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

/***************************************************************
** 功能:     产生IIC起始信号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无
****************************************************************/
void BH1750_Start()
{
SDA_OUT();     //sda线输出
SETSDA;
SETSCL;
delay_us(4);
CLRSDA;//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CLRSCL;//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 功能:     产生IIC停止信号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无
****************************************************************/
void BH1750_Stop()
{
SDA_OUT();//sda线输出
CLRSDA;//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SETSCL;
delay_us(4);
SETSDA;//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
** 功能:     产生IIC应答信号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无
****************************************************************/
void BH1750_SendACK(unsigned char ack)
{
SDA_OUT();          //sda线输出
if(ack)
{
  SETSDA;   //写应答信号
}
else
{
  CLRSDA;
}
SETSCL;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2);        //延时
CLRSC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2);        //延时
}
/***************************************************************
** 功能:     产生IIC接收信号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无
****************************************************************/
unsigned char BH1750_RecvACK()
{
unsigned char data;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SETSCL;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2);      //延时
data = READ_SDA;  //读应答信号
CLRSC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2);      //延时
return data;
}
/***************************************************************
** 功能: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dat:一字节数据
** 返回值:    无
****************************************************************/
void BH1750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bit;
SDA_OUT();               //sda线输出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bit=dat&0x80;
  if(bit)
  {
   SETSDA;
  }
  else
  CLRSDA;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ETSCL;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2);         //延时
  CLRSC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2);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 功能: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dat:接收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BH1750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unsigned char a;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SETSDA;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ETSCL;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2);        //延时
    a=READ_SDA;//读SDA数据
  if(a==1)dat+=1;
  CLRSCL;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2);        //延时
}
return dat;
}
/***************************************************************
** 功能:     向bh1750写入命令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无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 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 功能: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无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unsigned 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i=0; i<3; i++)                      //连续读取2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 delay_ms(150);
}
/***************************************************************
** 功能:     初始化BH1750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无
****************************************************************/
void BH1750_Init()
{
   BH1750IO_Init();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CLRADDR; //将ADDR位初始化拉低
}
/***************************************************************
** 功能:     读取光照度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data:返回光照度值
****************************************************************/
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int return_gz(void)
{
   return data;
}
unsigned int Read_gz(void)
{
static float temp;
static char ifg=0;
int dis_data;
switch(ifg)
{
case 0: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 delay_ms(200);              //延时200ms
  ifg++;
return 20;//200ms在执行读取数据

case 1: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temp=(float)dis_data/1.2;
data=(int)temp;
ifg=0;
break;
}
return 100;
}
/***************************************************************
** 功能:     读取光照度
** 参数:   无参数
** 返回值:   data:返回光照度值
****************************************************************/
unsigned int Dispose(void)
{
static float temp_a;
unsigned int data_a;
int dis_data1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_ms(200);              //延时200ms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elay_ms(150);
dis_data1=BUF[0];
dis_data1=(dis_data1<<8)+BUF[1];//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temp_a=(float)dis_data1/1.2;
data_a=(int)temp_a;
return data_a;
}

网友A:
本帖需要重新编辑补全头文件 电路原理图,源码,详细说明与图片即可获得100+黑币(帖子下方有编辑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