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操!旋转编码器如何与PLC、计数器等设备接线

楼主(2019-04-15):
一、与PLC连接,以CPM1A为例
1、NPN集电极开路输出

方法1:如下图所示

这种接线方式应用于当传感器的工作电压与PLC的输入电压不同时,取编码器晶体管部分,另外串入电源,以无电压形式接入PLC。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外接电源的电压必须在DC30V以下,开关容量每相35mA以下,超过这个工作电压,则编码器内部可能会发生损坏。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编码器的褐线接编码器工作电压正极,蓝线接编码器工作电压负极,输出线依次接入PLC的输入点,蓝线接外接电源负极,外接电源正极接入PLC的输入com端。
方法2:

编码器的褐线接电源正极,输出线依次接入PLC的输入点,蓝线接电源负极,再从电源正极端拉根线接入PLC输入com端。
2、电压输出接线方式如图所示: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编码器的褐线接电源正极,输出线依次接入PLC的输入点,蓝线接电源负极,再从电源正极端拉根线接入PLC输入com端。
3、PNP集电极开路输出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编码器的褐线接工作电压正极,蓝线接工作电压负极,输出线依次接入PLC的输入com端,再从电源负极端拉根线接入PLC的输入com端。

4、线性驱动输出具体接线如下:

输出线依次接入后续设备相应的输入点,褐线接工作电压的正极,蓝线接工作电压的负极。

二、与计数器连接,以H7CX(OMRON制)为例:
H7CX输入信号分为无电压输入和电压输入。
1、无电压输入:

以无电压方式输入时,只接受NPN输出信号。

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接线方式如下: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褐线接电源正极,蓝线接电源负极,再从电源负极端拉根线接6号端子,黑线和白线接入8和9号端子,如果需要自动复位,则橙线接入7号端子。
NPN电压输出的接线方式如下:

接线方式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一样。
2、电压输入
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褐线接电源正极,蓝线接电源负极,再从电源负极端拉根线接6号端子,黑线和白线接入8和9号端子,如果需要自动复位,则橙线接入7号端子。
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褐线接电源正极,蓝线接电源负极,再从电源负极端拉根线接6号端子,黑线和白线接入8和9号端子,如果需要自动复位,则橙线接入7号端子。

网友A(2021-05-10):
很好 实用的资料 收藏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