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尝试Arduino温度数码管显示程序 可调亮度

楼主(2019-04-15):
int a = 15;//设置端口
int b = 19;
int c = 7;
int d = 5;
int e = 4;
int f = 16;
int g = 8;
int dp = 6;
int tempPin = 7;
int d1 = 14;
int d2 = 17;
int d3 = 18;
int d4 = 9;
int n = 0;//温度变量
int del = 2; //数码管的亮度
unsigned long m=0

byte segs[7] = { a, b, c, d, e, f, g }
byte seven_seg_digits[10][7] = { { 1,1,1,1,1,1,0 },
                               { 0,1,1,0,0,0,0 },
                               { 1,1,0,1,1,0,1 },
                               { 1,1,1,1,0,0,1 },
                               { 0,1,1,0,0,1,1 },
                               { 1,0,1,1,0,1,1 },
                               { 1,0,1,1,1,1,1 },
                               { 1,1,1,0,0,0,0 },
                               { 1,1,1,1,1,1,1 },
                               { 1,1,1,1,0,1,1 }
                               };
void setup()
{
  pinMode(d1, OUTPUT);
  pinMode(d2, OUTPUT);
  pinMode(d3, OUTPUT);
  pinMode(d4, OUTPUT);
  pinMode(a, OUTPUT);
  pinMode(b, OUTPUT);
  pinMode(c, OUTPUT);
  pinMode(d, OUTPUT);
  pinMode(e, OUTPUT);
  pinMode(f, OUTPUT);
  pinMode(g, OUTPUT);
  pinMode(dp, OUTPUT);
  pinMode(11, OUTPUT);
  digitalWrite(11, LOW);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运行程序
{
float tempval=analogRead(tempPin)* 4.6;
if (m%30==0) n=int(tempval);

      if (n>300)  digitalWrite(11, HIGH);
      if (n<=300)  digitalWrite(11, LOW);
  clearLEDs()
  delay(del)
  lightSegments(n/1000%10);

  pickDigit((n/1000%10>0));

clearLEDs();
  delay(del);
  pickDigit(2);
  lightSegments(n/100%10);
  delay(del+2);

  clearLEDs();
  pickDigit(3);
  lightSegments(n/10%10);
  dispDec(3);
  delay(del+2);

  clearLEDs();
  delay(del);
  pickDigit(4);
  lightSegments(n%10);
  delay(del-1);
  m++;

Serial.println(analogRead(tempPin));
Serial.println(n);
}

void pickDigit(int x)
{
  digitalWrite(d1, LOW);
  digitalWrite(d2, LOW);
  digitalWrite(d3, LOW);
  digitalWrite(d4, LOW);
  switch(x)
  {
  case 1:
    digitalWrite(d1, HIGH);
    break;
  case 2:
    digitalWrite(d2, HIGH);
    break;
  case 3:
    digitalWrite(d3, HIGH);
    break;
  case 4:// default:
digitalWrite(d4, (m%100>=30));

    break;
  }
}
void dispDec(int x)
{
digitalWrite(dp, LOW);//点亮小数点
}
void clearLEDs()
{
    for (int i = 0; i < 7; i++)
{
    digitalWrite(segs[ i], HIGH);
     }
    digitalWrite(dp, HIGH);
}
void lightSegments(int x)
{
for (int i = 0; i < 7; i++)
{
digitalWrite(segs[ i], 1-seven_seg_digits[x][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