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按键数字左移的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4-15):
led8位数码管显示按键数字,同时数字左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Display_Buffer[]={16,16,16,16,16,16,16,16}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kscan(void)
{
        uchar i,temp,num=16;
        for(i=0;i<4;i++)
        {
                P3=_crol_(0xef,i);
                temp=P1;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20);
                        temp=P1;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0x0f0)|(P1&0x0f);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0;break;
                                        case 0xeb:num=4;break;
                                        case 0xed:num=8;break;
                                        case 0xee:num=12;break;

                                        case 0xd7:num=1;break;
                                        case 0xdb:num=5;break;
                                        case 0xdd:num=9;break;
                                        case 0xde:num=13;break;

                                        case 0xb7:num=2;break;
                                        case 0xbb:num=6;break;
                                        case 0xbd:num=10;break;
                                        case 0xbe:num=14;break;

                                        case 0x77:num=3;break;
                                        case 0x7b:num=7;break;
                                        case 0x7d:num=11;break;
                                        case 0x7e:num=15;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emp&0x0f)!=0x0f)
                                {
                                        temp=P1;
                                }
                        }
                }
        }
   return num;
}

void main()
{
         int k,m=0x7f,num;
        P0=0x00;
        P2=0xff;
        while(1)
        {
                num=kscan();
                if(num!=16)
                {
                        for(k=1;k<8;k++)
                        {
                                Display_Buffer[k-1]=Display_Buffer[k];
                        }
                        Display_Buffer[7]=num;
                        num=16;
                }
                for(k=0;k<8;k++)
                {
                        m=_crol_(m,1);
                        P2=m;
                        P0=table[Display_Buffer[k]];
                        delay(2);
                }
        }
}

网友A(2019-10-22):
为什么没有dns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dns文件

Proteus新版都是pdsprj文件了,dsn文件已经放弃了

网友C:
楼主很给力,帮助很大

网友D:
补充楼主的仿真    矩阵式键盘按键值的数码管左移动显示

矩阵式键盘按键值的数码管左移动显示实验WinRAR ZIP 压缩文件.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