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做温湿度显示在OLED上,但是出现了乱码?

楼主(2019-04-15):
这是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DHT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1^2;
uchar rec_dat1[4];//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uchar rec_dat2[3];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if(                fo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1[0]='0'+(RH/10);
        rec_dat1[1]='0'+(RH%10);
        rec_dat1[2]='R';
        rec_dat1[3]='H';

        rec_dat2[0]='0'+(TH/10);
        rec_dat2[1]='0'+(TH%10);
        rec_dat2[2]='C';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while(1)
        {        DHT11_delay_ms(15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DHT11_receive();
                OLED_P8x16Str(0,0,"Jsnu PE");//第一行 -- 8x16的显示单元显示ASCII码
                OLED_P8x16Str(0,2,"-- -- -- -- --");
                OLED_P8x16Str(10,4,"Temp:");
                OLED_P8x16Str(10,6,"Humi:");

                for(i=0;i<=4;i++)
                {
                        OLED_P8x16Str(60,4,(unsigned char*)&rec_dat1[i]);
                }
                for(j=0;j<=2;j++)
                {
                        OLED_P8x16Str(60,6,(unsigned char*)&rec_dat2[j]);
                }

                delay(4000);
                OLED_CL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