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环境监测系统代码

楼主(2019-04-15):
自己写的给予stm32f103zet6单片机的环境监测系统

#include "includes.h"

//=======================================液晶屏数据线接线==========================================//
//DB0       接PD14
//DB1       接PD15
//DB2       接PD0
//DB3       接PD1
//DB4~DB12  依次接PE7~PE15
//DB13      接PD8
//DB14      接PD9
//DB15      接PD10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LCD_CS        接PG12        //片选信号
//LCD_RS        接PG0        //寄存器/数据选择信号
//LCD_WR        接PD5        //写信号
//LCD_RD        接PD4        //读信号
//LCD_RST        接PC5        //复位信号
//LCD_LED        接PB0        //背光控制信号(高电平点亮)
//=========================================触摸屏触接线=========================================//
//不使用触摸或者模块本身不带触摸,则可不连接
//MO(MISO)        接PF8        //SPI总线输出
//MI(MOSI)        接PF9        //SPI总线输入
//PEN                接PF10        //触摸屏中断信号
//TCS                接PB2        //触摸IC片选
//CLK                接PB1        //SPI总线时钟
**************************************************************************************************/

int main(void)
{
        u8 key,state;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printf_init();
        RTC_CheckAndConfig();
//        TP_GPIOInit();
        LED_Init();
//        LED_ALLOff();
//        Three_adjust();
        KEY_Init();
        while(1)
        {
//                key=Get_Key();
//                printf("key=%d\r\n",key);
                switch(key)
        {
////                        case 1:Test_Color();break;
////                        case 2:Test_FillRec();break;
////                        case 3:Chinese_Font_test();break;
////                        case 4:GUI_DS18B20_Display();break;
////                        default :break;
////                        case 1:LED0_ON;LED1_OFF;LED2_OFF;LED3_OFF;break;
////                        case 2:LED1_ON;LED0_OFF;LED3_OFF;LED2_OFF;break;
////                        case 3:LED2_ON;LED1_OFF;LED3_OFF;LED0_OFF;break;
////                        case 4:LED3_ON;LED2_OFF;LED1_OFF;LED0_OFF;break;
////                        default :break;
                        case 1:LED0_ON;LED1_OFF;LED2_OFF;LED3_OFF;break;
                        case 2:GUI_DS18B20_Display();break;
                        case 3:Chinese_Font_test();break;
                        case 4:Pic_test();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