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keil DEBUG运行到初始化定时器后一直循环中断?

楼主(2019-04-15):
写了一个温度控制程序,DS18B20采集,LCD1602显示,根据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的误差输出5档PWM,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 keil DEBUG的时候,一旦运行到初始化定时器后,就不会再继续运行下面的代码,而是一直循环STARTUP.A51里面的两行,一直到左上R0寄存器减1到0就会复位,从头执行程序。如图:

就是图中标记的这两行

就是图中标记的这两行

找了半天不知道问题所在,请各位大佬帮帮忙,感激万分。

单片机代码贴上:

//这是主程序
#include < reg52.h >
#include < intrins.h >
#include < ds18b20.h >
#include < lcd1602.h >
#include < fuzzy.h >
#include < pwm.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time()
{
        TMOD=0x01;   //T0都是定时方式1
        TH0=0xFC;   //T1  10us初值
        TL0=0x18;
        TR0=1;
        ET0=1;
        EA=1;
        time=0;
        zkb=50;
}

void main()
{
        lcd_display();
  delayms(500);
  ow_reset();
        if(presence==0)
        {
                Ok_Menu ();
                delayms(500);
                init_time();
          while(1)
          {
                  temperature_trans();
                        fuzzy();
                        pwmchange();
      c_display();
                        temperature_display();
    }

//下面是DS18B20程序

#include < reg52.h >
#include <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0^0;   //定义DS18B20端口DQ
bit presence=1;           //ds18b20应答信号 0允许,1禁止
unsigned char data   temp_data[2] = {0x00,0x00} ;  //用于存储16位温度

/*us级延时,延时时间约4+2*i*/
void delayus(uchar us)
{
  while(--us);
}

/*ms级别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
uchar j;
for(i=0;i<ms;i++)
   for(j=0;j<250;j++)
   {
    _nop_();          //一个机器周期,1us
    _nop_();          //适用于精度高的
    _nop_();
    _nop_();
   }
}
/*复位,每次读写之前都要进行复位*/
/**********************************/
bit ow_reset(void)
{

DQ = 1 ;       //DQ复位
delayus(8) ;     //稍做延时

DQ = 0; //拉低约600us
delayus(250);

DQ = 1;//产生上升沿,延时约15~60us
delayus(20);

presence=DQ;

delayus(250);

return(presence); //等待应答信号 0允许,1禁止

}

/*读取数据一位            */
//---------------------------------
bit Read_bit()
{
uint i = 0;
bit b = 0;

DQ = 0; //产生读时隙
i++;         //维持低电平至少1us

DQ = 1; //1us以上后拉高
delayus(2); //延时8us,DO下降沿15内ds18b20输出的数据才有效

b = DQ; //读取数据
delayus(40);         //每个读时隙至少持续60us

return(b);
}

/*读取一个字节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byte_read = 0;
uchar i, j;

for(i=0; i<8; i++)
  {
   j = Read_bit();
   byte_read = (j<<i) | byte_read; //低位读起
  }

return(byte_read);
}

//-----------------------------------------
/*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_to_write)
{
uchar i = 0;
uchar j = 0;
bit write_bit = 0;

for(j=0; j<8; j++)
  {
   write_bit =         (byte_to_write & 0x01);
    if(write_bit == 1) //写1
         {
          DQ = 0;  //产生写时隙
         delayus(3);           //延时15us

          DQ = 1;  //写1
          delayus(40);   //延时,写时隙不得低于60us
         }
        else
         {
          DQ = 0;  //产生写时隙
          delayus(50);   //延时,保持低约60us~120us
          DQ = 1;
          i++;
         }
   byte_to_write = byte_to_write >> 1;
  }
}
//-----------------------------------
/*读取温度,启动温度转换*/
/*启动温度转换*/
void start_convert()
{
  ow_reset();          // 发出复位脉冲,每次操作都从复位开始
  delayms(1);
  Write_byte(0xcc); //skip room命令,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Write_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命令
}

/*读取温度值*/
void read_tempreture()
{
  ow_reset();          // 发出复位脉冲,每次操作都从复位开始
  delayms(1);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读取暂存器命令
  temp_data[0] = Read_byte(); //存储温度低字节值 (整数部分低四位和小数部分) 先从低字节读取
  temp_data[1] = Read_byte(); //存储温度高字节值 (其中高五位为符号位)
}

//下面是LCD1602程序

#include < reg52.h >
#include < ds18b20.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data P2

sbit LCDRS=P1^7;              //液晶数据选择命令端
sbit LCDRW=P1^6;             //液晶读写命令端
sbit LCDEN=P1^5;            //液晶使能端

uint cc,cc2;       //变量cc中保存读出的温度值
float cc1;
uchar flag;    //正负标志
uchar  cdis2[ ] = "+00.00";     //将来测得的温度修改各位即可
uchar code cdis5[ ] = "Temp: ";
uchar code cdis0[ ] = "CHECKING...";
uchar code cdis1[ ] = "   DS18B20 OK   " ;
uchar code cdis3[ ] = " DS18B20   ERR0R " ;
uchar code cdis4[ ] = "   PLEASE CHECK  " ;

void delaylcd(uint z)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写命令to lcd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LCDRW=0;         //低电平为写
  LCDRS=0;         //低电平为命令选择
  lcddata=com;
  delaylcd(5);
  LCDEN=1;
  delaylcd(5);
  LCDEN=0;
}

/*lcd1602初始化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RW=0;                 //低电平为写
LCDEN=0;
write_com(0x38);                 //使用8位数据开关,显示两行,使用5*7字形

write_com(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字符不闪烁         0x0e 光标开

write_com(0x06);           //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动一位

write_com(0x01);          //清屏
}

/*写数据to lcd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W=0;  //低电平为写
LCDRS=1;  //高电平为数据选择
lcddata=date;
delaylcd(5);
LCDEN=1;
delaylcd(5);
LCDEN=0;
}

/*设定显示位置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第一行第几列直接写pos为几,第二行pos从0x40开始
    write_com(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CHECKING...显示              */
void lcd_display()
{
uchar   m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0[m] != '\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0[m]) ;
        m++ ;
      }
}

//--------------------------------------
/* DS18B20 OK 显示菜单                 */
void Ok_Menu ()
{
     uchar   m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1[m]) ;
        m++ ;
      }
}

//------------------------------------
/*Temp:      ℃显示        */
void c_display()
{
  uchar m;
  lcd_init() ;
  lcd_pos(0);
  m=0;
  while(cdis5[m]!='\0')
  {
   write_data(cdis5[m]);
   m++;
  }
  lcd_pos(12);
  write_data(0xDF);                //°
        lcd_pos(13);
  write_data('C');
}

//------------------------------------
/*采集温度转换成LCD显示的格式                       */

void temperature_trans()
{
     EA=0;                           //DS18B20读写数据按照严格的时序,最好不要被打断,故把所有中断关闭
    start_convert();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0);
    read_tempreture();
                                   //读取温度
                         cc=temp_data[1]*256+temp_data[0];
    if(temp_data[1]>0xF8)
       {flag=1;cc=~cc+1;}
                else
                          flag=0;   //高5位全1负,全0正
    cc1=cc*0.0625;    //浮点数温度
    cc2=cc1*100;
    cdis2[1]=cc2/1000+0x30;
    if(cdis2[1]==0x30)
       cdis2[1]=0x20;
        cdis2[2]=cc2/100%10+0x30;
        cdis2[4]=cc2%100/10+0x30;
        cdis2[5]=cc2%10+0x30;
        if(flag==1)
           cdis2[0]='-';
        else
           cdis2[0]='+';
    EA=1;

}

//------------------------------------
/*温度显示                       */
void temperature_display()
{

     uchar m;
     lcd_pos(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6个字符
     m=0;
     while(cdis2[m]!='\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2[m]) ;
                m++;
       }
}

//下面是根据采集温度和设定温度差值查表得输出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float set_temp=20.0000;     //设置温度

uchar u;
uchar e_f;

void fuzzy()
{

        float e=cc1-set_temp;  //算出误差
  unsigned int code ely[ ]={0,1,2,3,4};
  unsigned int code uly[ ]={0,1,2,3,4};

  e_f=(e/5*10+5)/10;   //误差转换成0-4整数

  if(e_f<0)
  {e_f=0;}
  if(e_f>4)
  e_f=4;

  u=uly[e_f];          //差表得到控制输出,改变PWM占空比
}

//下面是PWM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fuzzy.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  //计数
uchar zkb;  //占空比

sbit pwm=P1^0;                //P1^0口输出方波

void pwmchange()                  //根据算法输出调节占空比,5个档位
{
        EA=0;
        if(u==0)
          {zkb=0;}
        else if(u==1)
                {zkb=25;}
        else if(u==2)
                {zkb=50;}
        else if(u==3)
                {zkb=75;}
        else if(u==4)
          {zkb=100;}
  EA=1;
}

//----------------------------------------------

//------------------------------------------
void time_1() interrupt 1
{
        TH0=0xFC;   //T1  10us初值
        TL0=0x18;
        if(time<zkb)
                pwm=1;      //方波翻转
        else
                if(time>=zkb)
                pwm=0;
        time++;
         if(time==100)       //100份 最大100%
                time=0;

}

网友A:
程序不全,猜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全,猜不出来。

谢谢你得提醒。我马上上传完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全,猜不出来。

已经上传完整程序,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得提醒。我马上上传完整程序

你的主程序本身就是不完整的,补全后出现更多的错误和警告。给你一个比较成熟程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