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CH341最新PCB板设计源文件资料下载

楼主(2019-04-15):
Altium Designer画的CH340 CH341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

PCB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用途:
     将原串口产品转换为准USB产品
     将原串口数据线转换为USB数据线
     通过USB为计算机扩展更多串口

元器件说明:
     PCB规格: 普通双面板,板厚1.6mm
     PCB尺寸:
       R版:   34mm * 14.5mm      CH341232.PCB                USB转3线制RS232串口
       T版:   20.5mm * 14.5mm    CH341T.PCB                  USB转3线制TTL串口
       C版:   26mm * 14.5mm      (仅面向10K级批量用户)      USB转9线制TTL串口
       C版2:  30.5mm * 17mm      CH341SER.PCB                USB转9线制TTL串口
       S版:                      CH341T_M.PCB /USB_SER/USB_IIC  USB转3线制TTL串口/两线I2C串口
     如果需要更详尽和更实用的串口应用电路,例如USB转9线制RS232串口等,
     请参考CH340芯片的OEM产品电路图库CH340SER.DDB

     元器件:
       U1      CH341A芯片或CH341T芯片
       X1      12MHz晶体
       C1      20pF电容,尺寸0603
       C2      20pF电容,尺寸0603
       C3      0.01uF电容103,尺寸0603
       C6      0.1uF电容104,尺寸0603
       C5      10uF电容106,尺寸3216,   可以省掉
       P1      USB-A型插头
       对于R版
         C4    0.1uF电容104,尺寸0603,  可以省掉,但是建议最好保留
         U6    MAX232/ICL232/SP232等兼容芯片
         C17/C18/C19/C20   0.47uF-1uF无极性独石电容或者1uF有极性电解电容
       USB线   最好用带屏蔽层的USB线,长度可达5米,如果没有屏蔽层,那么线不能太长,长度不超过2米

用法:
     一头接原串口产品或者数据线,另一头接计算机USB端口,
     插入计算机USB端口,WINDOWS提示找到新硬件,
     需要指定DRIVER目录安装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更详细过程可以参考驱动安装包中的README文档。
     使用方法类似于计算机的普通串口,原应用程序通常可以直接支持。

用途:
     将原串口产品转换为准USB产品
     将原串口数据线转换为USB数据线
     通过USB为计算机扩展更多串口

元器件说明:
    USB线最好用带屏蔽层的USB线,长度可达5米,如果没有屏蔽层,那么线不能太长,长度不超过2米
    根据串口电平分为两大类:一是USB转RS232串口,代替计算机串口,或者扩展计算机串口
                          二是USB转TTL串口,连接单片机或者PDA等手持式设备
    建议:
        手机等设备或单片机系统的USB数据线用“T9T”版,USB转9线制TTL串口
        计算机的串口线用“T9R”版,USB转9线制RS232串口
        低档的计算机串口线用“R9R”版或“T3R版”,某些功能可能不如“T9R”版

TTL类:
    E5T版, USB转5线制TTL串口
        CH340E9T.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E芯片

    G9T版, USB转9线制TTL串口
        CH340T9T.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G芯片

    T9T版, USB转9线制TTL串口
        PCB尺寸 25mm * 16.5mm     CH340T9T.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T芯片
          X1      12MHz晶体 (默认为石英晶体,如果是陶瓷晶体则C1,C2为47pF)
          C1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2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3      0.01uF电容103,尺寸0603,可用4700pF至0.02uF
          C6      0.1uF电容104,尺寸0603
          C5      10uF电容106,尺寸3216,可以省掉
          P1      USB-A型插头
          R1      4.7K电阻472,尺寸0603,只在串口线较长时需要

RS232类:
    C9TR版, USB转TTL与9线制RS232串口
        CH340C9TR.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C芯片

    G9TR版, USB转TTL与9线制RS232串口
        CH340G9TR.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G芯片

    G9R版, USB转9线制RS232串口
        CH340G9R.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G芯片

    T9R版, USB转9线制RS232串口
        PCB尺寸 30.5mm * 16.5mm   CH340T9R.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T芯片
          U2      MAX213或ADM213或SP213芯片,SSOP28封装
          X1      12MHz晶体 (默认为石英晶体,如果是陶瓷晶体则C1,C2为47pF)
          C1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2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3      0.01uF电容103,尺寸0603,可用4700pF至0.02uF
          C6      0.1uF电容104,尺寸0603
          C5      10uF电容106,尺寸3216,可以省掉
          C46/C47/C48/C49  0.1uF电容104,尺寸0603
          P1      USB-A型插头
          P2      DB9插针

    R9R版, USB转9线制RS232串口
        PCB尺寸 29mm * 16.5mm     CH340R9R.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R芯片
          X1      12MHz晶体 (默认为石英晶体,如果是陶瓷晶体则C1,C2为47pF)
          C1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15pF至30pF
          C2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15pF至30pF
          C3      0.01uF电容103,尺寸0603,可用4700pF至0.02uF
          C6      0.1uF电容104,尺寸0603
          C5      10uF电容106,尺寸3216,可以省掉
          R2/R3/R4/R5/R6  10K电阻103,尺寸0603,实际阻值可以在5K到15K之间选择
          P1      USB-A型插头
          P2      DB9插针

    G3R版, USB转3线制RS232串口, 简化
        CH340G3R.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G芯片

    T3R版, USB转3线制RS232串口, 简化
        PCB尺寸 ?mm * 16.5mm   CH340T3R.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T芯片
          X1      12MHz晶体 (默认为石英晶体,如果是陶瓷晶体则C1,C2为47pF)
          C1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15pF至30pF
          C2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15pF至30pF
          C3      0.01uF电容103,尺寸0603,可用4700pF至0.02uF
          C6      0.1uF电容104,尺寸0603
          C5      10uF电容106,尺寸3216,可以省掉
          C7/C8   0.47uF电容474,尺寸0603,可用0.1uF至1uF
          D1/D2   二级管,尺寸3216,优先选用肖特基二级管IN5817,没有则用IN4148
          T1      三级管,尺寸SOT-23,选用9012或者类似型号
          R1/R2   10K电阻103,尺寸0603,可用3.3K至10K
          R3      2K2电阻222,尺寸0603,可用2K至3K
          P1      USB-A型插头
          P2      DB9插针

用法:
     一头接原串口产品或者数据线,另一头接计算机USB端口,
     插入计算机USB端口,WINDOWS提示找到新硬件,
     需要指定DRIVER目录安装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更详细过程可以参考驱动安装包中的README文档。
     也可执行相应目录下的SETUP进行安装。
     使用方法类似于计算机的普通串口,原应用程序通常可以直接支持。

--------------------
用途:
     将并口打印机转换为USB打印机

元器件说明:
     PCB规格: 普通双面板,板厚1.6mm
     PCB尺寸:
        DB36连接器:      40mm * 20.5mm    PRT_DB36.PCB
        DB25插孔连接器:  37mm * 21.5mm    PRT_DB25.PCB
     元器件:
       U1      CH340S芯片或者CH341A芯片
       X1      12MHz晶体 (默认为石英晶体,如果是陶瓷晶体则C1,C2为47pF)
       C1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2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3      0.01uF电容103,尺寸0603,可用4700pF至0.02uF
       C4      0.1uF电容104,尺寸0603
       C6      0.1uF电容104,尺寸0603,可以省掉,但是建议最好保留
       C5      10uF电容106,尺寸3216,可以省掉
       P1      DB36打印机插头(DB25插孔)
       USB线   最好用带屏蔽层的USB线,长度可达5米,如果没有屏蔽层,那么线不能太长,长度不超过2米

用法:
     一头接并口打印机的DB36并口,另一头接计算机USB端口,
     打开打印机电源,插入计算机USB端口,WINDOWS提示找到新硬件,
     对于WINDOWS 2000/XP/Vista会自动安装默认驱动程序,然后提示找到打印机并安装相应的驱动,
     对于WINDOWS ME需要指定DRIVER/WINME目录安装微软的驱动程序,然后提示找到打印机并安装相应的驱动,
     对于WINDOWS 98需要指定DRIVER/WIN98目录安装微软的驱动程序,然后提示找到打印机并安装相应的驱动,
         对于WINDOWS 98也可以指定DRIVER/WIN98LPT目录安装USB转并口的驱动程序,然后提示找到打印机并安装相应的驱动。
     也可执行相应目录下的SETUP进行安装。

------------------------

用途:
     USB转IrDA红外串口SIR
     通过USB为计算机扩展红外线适配器,与手机、PDA等设备实现红外线通讯/传输文件/无线上网等

元器件说明:
    USB线最好用带屏蔽层的USB线,长度可达5米,如果没有屏蔽层,那么线不能太长,长度不超过2米
    常用红外收发器的引脚有6脚、8脚等几种(还有7脚等),所需限流电阻R1也可能各不相同,
        为提高抗干扰能力并增大传输距离,正式产品应该外加一个半透明的红外线滤光罩

    R6版,使用6脚红外收发器
        PCB尺寸 27mm * 14.5mm   CH340RI6.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R芯片
          X1      12MHz晶体 (默认为石英晶体,如果是陶瓷晶体则C1,C2为47pF)
          C1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2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3      0.01uF电容103,尺寸0603,可用4700pF至0.02uF
          C6      0.47uF电容474,尺寸0603
          C5      10uF电容106,尺寸3216,可以省掉如果去掉可能会有干扰,建议保留,容量从2.2uF到22uF
          P1      USB-A型插头
          U2      红外收发器,支持2400bps到115200bps的SIR标准,例如ZHX1810、HSDL3000、TFBS4711等类似型号
          R1      6.8欧姆到20欧姆之间的电阻,尺寸0603,需根据U2说明书中的要求调整,影响通讯距离
          R4      6.8欧姆到20欧姆之间的电阻,尺寸0603,如果抗干扰要求不高,可在PCB上短接后去掉该电阻

    R8版,使用8脚红外收发器
        PCB尺寸 27mm * 14.5mm   CH340RI8.PCB, 普通双面板
        元器件:
          U1      CH340R芯片
          X1      12MHz晶体 (默认为石英晶体,如果是陶瓷晶体则C1,C2为47pF)
          C1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2      33pF电容,尺寸0603,可用33pF至47pF
          C3      0.01uF电容103,尺寸0603,可用4700pF至0.02uF
          C6      0.47uF电容474,尺寸0603
          C5      10uF电容106,尺寸3216,可以省掉如果去掉可能会有干扰,建议保留,容量从2.2uF到22uF
          P1      USB-A型插头
          U2      红外收发器,支持2400bps到115200bps的SIR标准,例如TFDU4100、ZHX2022等类似型号
          R1      6.8欧姆到20欧姆之间的电阻,尺寸0603,需根据U2说明书中的要求调整,影响通讯距离
          R4      6.8欧姆到20欧姆之间的电阻,尺寸0603,如果抗干扰要求不高,可在PCB上短接后去掉该电阻

用法:
     一头接计算机USB端口,另一头需加红外线滤光器(深色半透明盖子)后对准红外线设备
     插入计算机USB端口,WINDOWS提示找到新硬件,
     需要指定DRIVER目录安装USB转IRDA红外的驱动程序,更详细过程可以参考驱动安装包中的README文档。
     也可执行相应目录下的SETUP进行安装。
     当红外线设备开启后(如手机开启后),WINDOWS将提示找到相应的设备。

网友A(2019-09-26):
下载的就是 沁恒官网的,无法使用的!!! 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