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供电红外遥控旋转LED原理图及程序 实测效果还可以

楼主:
那个宝的旋转LED 原理图及程序 实测效果还可以

无线供电小板原理图:

底盒上的红外发光二极管,需对准旋转主板的红外接收管
红外发光二极管点亮后需用摄像头才可看到发光
人眼无法直接看到发光,请勿以为是普通发光二极管,没看到亮起来就丢了
中功率三级管 (要加散热片)
自激震荡电路,把5V直流电压转换成交流电压

作用:35颗LED独立控制显示,D0电源指示灯不可控
常见问题分析:LED焊接反,虚焊,单片机虚焊都有可能导致该LED不亮,对应处理即可

原理:由次级线圈感应的交流电压经过4个4148全波整流
经过5V1稳压二极管进行5V稳压
220uf电容滤波
作用: 给旋转主板供电
常见问题:4148,5V1,电容焊接反都会导致供电不正常
次级线圈焊接到板上L1处时注意:应该是焊接线圈的不包漆部分

作用:提供时钟信息
常见问题分析:时钟显示不正常:一般是时钟芯片虚焊导致
秒不走动:一般是晶振有问题导致,或者把20pf电容焊成104电容,后背电池接反也会导秒不走

作用:利用红外对管作起点检测
常见问题分析:焊接反或者没对准红外发射管均会导致不显示的现象
注意:红外接收二极管长脚是负极,短脚是正极

作用: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接收遥控器按键
常见问题分析:遥控不灵敏可能是焊接时候没平行电路板焊接
无法遥控需先判断是遥控器问题还是接收头问题

作用:CPU控制LED,读取时钟信息,接收遥控,起点检测
常见问题分析:程序无法下载问题:请用TTL串口进行下载,初学者请务必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关于程序下载部分
电源接反有可能导致单片机损坏,请务必注意

#include "NEW_8051.H"
#include "task.h"
bit new_code;
/*结构体*/      /* 保存一次解码后接收到的四字节数据*/
static struct IR_data    //红外接收的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addr1;     // 地址1(客户码1)
    unsigned char addr2;     // 地址2(客户码2)
    unsigned char data1;     // 数据1(数据码)
    unsigned char data2;     // 数据2(数据码反码)
} IR_DATA;
#define GTime 53
#define CTime 114
#define D0MinTime 4
#define D0MaxTime 9
#define D1MinTime 11
#define D1MaxTime 16
#define TimeOut_cnt 250
/*全局公共变量*/
unsigned char T0_CNT;                // 定时器计数值
unsigned char T0_CNT_bk;           // 计数备份
bit TimeOut;                     // 超时标志
bit Guide;                           // 引导码有效
bit Continuous;                      // 连_发码
unsigned char xdata IR_Time[33]; // 保存每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间隔
uchar key_code;
/*********************************************************************************************
/*Timer1中断子程序*/
void TR1_Service(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static unsigned char  T;
  //  T++;
  //  if(T>1)
  //  {
      //  T=0;
        T0_CNT ++;
  //  }
    if(T0_CNT > TimeOut_cnt)
    {
        TimeOut = 1;       // 超时标志
    }
}
/***********************************************************************/
/*解码核心程序*/
void Decode(void)
{
    unsigned char i=0x00,j,k;
    static unsigned char *p;  // 指向结构体IR_DATA.XX的指针
    EX1 = 0;   // 关外部中断1
    /*/////////////////////////进行解码处理////////////////////////*/
    p = &IR_DATA.addr1;
    for(k=0; k<4; k++)
    {
        for(j=0; j<8; j++)
        {
            if((IR_Time[i]>D0MinTime) & (IR_Time[i]<D0MaxTime))
            {
                *p >>= 1;           // 右移1位,
                *p &= 0x7f;         // 与0111 1111置0. 数据“0” 0.56ms低电平+0.56ms高电平
            }
            else if((IR_Time[i]>D1MinTime) & (IR_Time[i]<D1MaxTime))
            {
                *p >>= 1;                // 右移1位,
                *p |= 0x80;              // 或1000 0000置1. 数据“1” 0.56ms低电平+1.69ms高电平
            }
            i ++;
        }
        p ++;
    }
    if(IR_DATA.data2+IR_DATA.data1==0XFF)
    {
        key_code=IR_DATA.data1;
                new_code=1;
    }
    else
    {
        key_code=0XFF;   /**非本机遥控器或数据错误**/
    };
    /*/////////////////////////解码处理完毕////////////////////////*/
    EX1 = 1;   // 重新开放外部中断1
}
void serviceINT0(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外部中断1的中断函数。用于红外线读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m=0;
        TR1=1;

    T0_CNT_bk = T0_CNT;     // 备份时间计数值,即前一个下降沿到本下降沿的时间间隔
    T0_CNT = 0x00;          // 清空时间计数值
    if(TimeOut)             // 如果超时
    {
        //  TL0 = TIMER0_COUNT;     // 初始化定时器0       -0x1f(31)
        TimeOut = 0;        // 清除超时标志
        m = 0;              // 复位数据位
        T0_CNT = 0x00;      // 清空时间计数值
        Guide = 0;          // 清除引导标志
        Continuous = 0;     // 清除连_发标志
    }
    else       // 正常按键时长58.5ms~76.5ms
    {
        if(Guide | Continuous)          // 如果引导码有效
        {
            IR_Time[m++] = T0_CNT_bk;       // 保存时间间隔
            if(m == 32)   // 接收够32数据后
            {
                m = 0;
                Guide = 0;    // 清除引导标志
                                 //new_code=1;
                                TR1=0;
                /*进行解码操作*/
                Decode();     // 解码

            }
        }
        if(T0_CNT_bk > GTime)   // 如果时间间隔>引导码时长
        {
            Guide = 1;          // 使能引导标志
            m = 0;
        };
        if(T0_CNT_bk > CTime)    // 如果时间间隔>连_发码时长
        {
            Continuous = 1;      // 使能连_发标志
            m = 0;
        }
    }//end of 超时
}

#include "NEW_8051.H"
#include "task.h"

bit BIT_10MS;

extern void OS_ALLRun(void);
extern void start(void);

/*********************************************************************************************************
** 函数名称: init
** 功能描述: 初始化程序,此处包含定时器0、串行口初始化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
** 作  者:
** 日  期: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
void init()
{

        //"系统初始化"
        //IE = 0x00;      //"清除中断"
        EA = 1;                        //总中断
        //ES = 1;         //4"串行中断允许"
        //EX0 = 1;        //0"外部中断0允许"
        //ET0 = 1;        //1"定时器0中断允许"
        //EX1 = 1;        //2"外部中断1允许"
        //ET1 = 1;        //3"定时器1中断允许"
        //ET2 = 1;
        //IP = 0;         //"清除中断优先级"
        //PS = 1;         //"串行中断优先"
        //PX0 = 1;        //"外部中断0"
        //PT0 = 1;        //"定时器中断0"
        //PX1 = 1;        //"外部中断1"
        //PT1 = 0;        //"定时器中断1"
        //TCON--------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TF1 | TR1 | TF0 | TR0 | IE1 | IT1 | IE0 | IT0
        //TCON = 0;
        //TF1             "T1溢出标志"
        //TR1 = 1;        //"T1运行控制"
        //TF0             "T0溢出标志"
        //TR0 = 1;        //"T0运行控制"
        //IE1             "外部中断1申请标志"
        //IT1 = 1;        //"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 0=电平 1=边沿"
        //IE0             "外部中断0申请标志"
        //IT0 = 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 0=电平 1=边沿"
        //TMOD--------    "定时器模式控制寄存器"
        //  | GATE   | C//T   | M0     | M1    | GATE   | C//T   | M0       | M1        |
        //"高4位用于T1  低4位用于T0"
        //TMOD = 0x21;
        //SCON  "串行控制"
        //| SM0 | SM1 | SM2 | REN | TB8 | RB8 | TI  | RI  |
        //"| SM0  SM1 | 工作方式  |   说    明   |   波 特 率    |"
        //"|   0    0 | 方 式 0   |? 同步移位   |   fosc/12     |"
        //"|   0    1 | 方 式 1   | 10位异步收发 |  定时器控制   |"
        //"|   1    0 | 方 式 2   | 11位异步收发 |fosc/32|fosc/64|"
        //"|   1    1 | 方 式 3   | 11位异步收发 |  定时器控制   |"
        //"SM2 多机通讯允许"
        //"REN 接收允许控制"
        //"TB8 发送数据第9位"
        //"RB8 接收数据第9位"
        //"TI  发送中断标志"
        //"RI  接受中断标志"
        //SCON = 0x50;
        //PCON "电源控制寄存器"
        //SMOD"波特率选择位 =1 方式1,2,3 波特率加倍"
        //"波特率=2^(sod)*fosc/(32*12*(256-初值))"
    //T2CON = 0x0;
    //TR2 = 1;
    //ET2 = 1;
//-----------中斷初始化-------------------------------------------------  BELL
//INT0 init
#ifdef EN_OS_INT0
    IT0 = 1;    //外部中断为边沿触发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
#endif

  #ifdef EN_OS_INT1
//        PX1 = 1;    //"外部中断1"
    IT1 = 1;    //外部中断为边沿触发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
        IP=0X40;
  #endif

#ifdef EN_OS_SERIAL
    SCON = 0x50;
    //TMOD|= 0x20;
        BRT           = 0xfb;  //0xfb: 18.432MHz,12T,SMOD=0,9600bps
        AUXR   |= 0x11;        // 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TH1  = 0xFB;
    TL1  = 0xFB;
    TR1  = 1; */
    ES   = 1;       //允許串口中斷
    PS = 1;         //"串行中断优先"
    PSH;
#endif

#ifdef EN_OS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TMOD|=0X01;
          ET0=1;
        TH0 =0x0FE; //200us
    TL0 =0x0CD;
//        TR0=1;
#endif
/****************定时器1初始化****************/
#ifdef EN_OS_TIMER1
     TMOD|=0X20;//8位自动重载模式
           ET1=1;  //定时器0开中断
     TH1=0x00;//定时160us 晶振18.432M
     TL1=0x00;
         IPH=0x0C;
         //TR1=1;
#endif
/***************************/
#ifdef EN_OS_UART2

        S2CON  = 0x50;  //0101,000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位,允许接收
        BRT           = 0xfb;  //0xfb: 18.432MHz,12T,SMOD=0,9600bps
        AUXR   |= 0x11;  //T0x12,T1x12,UART_M0x6,BRTR,S2SMOD,BRTx12,EXTRAM,S1BRS
        IE2            = 0x01;        //允许串口2中断,ES2=1
#endif

/***/
#ifdef EN_OS_PCA0  //用于16位定时

    CMOD = 0x80;            //0分频
    CCON = 0x00;   //清中断标志
    CL = 0;
    CH = 0;
        CCAP0H = 0xEF; //40ms定时
    CCAP0L = 0xD8;                                  //        30 200
        CCAPM0 = 0x49; //设置PCA0为16位定时器,允许PCA模块0中断
        //CR=1; //启动PCA计数
#endif
/*******************************************/
#ifdef EN_OS_PCA1          //用于16位定时

    CMOD = 0x8E;            //12分频
        CCON = 0x00;   //清中断标志
    CL = 0;
    CH = 0;
        CCAP1L =0x26;        //1MS定时
    CCAP1H =0x02;
        //CCAPM1 = 0x49;  允许PCA模块1中断

#endif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描述: 主函数,用户程序从这里执行
** 输  入: 无
……………………

网友A(2019-09-18):
楼主有没有焊好的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