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20引脚图与pdf中文资料下载

楼主:
SHT20引脚图:

3.1电源引脚 (VDD, VSS)
SHT2x的供电范围为 2.1-3.6V,推荐电压为 3.0V。电源(VDD)和接地(VSS)之间须连接一个 100nF的去耦电容,且电容的位置应尽可能靠近传感器-参考图 11。

3.2串行时钟 (SCL)
SCK 用于微处理器与SHT1x 之间的通讯同步。由于接口包含了完全静态逻辑,因而不存在最小SCK 频率。

3.3串行 SDA (SDA)
SDA引脚用于传感器的数据输入和输出。当向传感器发送命令时,SDA在串行时钟(SCL)的上升沿有效, 且当SCL为高电平时,SDA必须保持稳定。在 SCL下降沿之后,SDA值可被改变。为确保通讯安全,SDA 的有效时间在 SCL上升沿之前和下降沿之后应该分别延长至 TSU and THO -参考图 9。当从传感器读取数据时, SDA 在 SCL变低以后有效(TV),且维持到下一个 SCL的下降沿 。

SHT20中文手册:

网友A(2020-01-21):
用户手册还行 基本按英文的翻译

网友B(2020-04-20):
中文版的还是瞧得清楚些

网友C(2021-03-16):
先留着了。感谢分享!

网友D:
中文版的清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