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程序(注释详细)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4-15):
仿真基本效果
1.       按下正转按钮,绿灯长亮,电机低速正转,档位为1档。2.       按下正转按钮,绿灯长亮,电机低速正转,档位为1档。3.       在未达到最高档(3档)的情况下,按下加速按钮,电机档位加一,绿灯闪烁8次,每次闪烁的时间间隔为1秒。如果达到最高档,按下加速按钮,电机档位不变。然后判断电机的转动方向,如果正转,绿灯常亮;如果反转,红灯常亮。4.       在未达到最低档位(1档)的情况下,按下减速按钮,电机档位减一,红灯闪烁8秒,每次闪烁的室间隔为1秒。如果达到最低档,按下减速按钮,电机档位不变。然后判断电机的转动方向,如果正转,绿灯常亮;如果反转,红灯常亮。5.       按下停止按钮,蜂鸣器报警,且所有LED灯灭,电机停止,并使电机档位置1档。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m;               //用来标志速度档位
uint t;                           //计数标志
sbit k1=P2^0;     //正转按钮
sbit k2=P2^1;      //反转按钮
sbit k3=P2^2;             //停止按钮
sbit k4=P2^3;           //加速按钮
sbit k5=P2^4;           //减速按钮
sbit k6=P1^0;
sbit k7=P1^1;           //控制电动机的两个输入
sbit pwm1=P1^4;           //PWM信号从P1^4输出
void init() ;      //定义定时器的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uint x)        //延时程序,延时x 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main()
{
   init();                        //定时器的初始化
   while(1)
   {
       if(k1==0)           //检测是否按下正转按钮
        {
           delay(10);  // 消抖10ms
           if(k1==0)   //如果正转按钮按下
           {
            P1=0x01;        //IN1=1,IN2=0;控制电动机正转
            P0=0X00;        //绿灯常亮
           }
           while(!k1);        //判断按钮是否松开,不松开一直死循环,松开后跳出循环,继续执行
        }

        if(k2==0)                //检测是否按下反转按钮
        {
           delay(10);        //消抖10ms
           if(k2==0)        //如果按下反转按钮
           {
             P1=0x02;         //IN1=0,IN2=1,控制电动机反转
             P0=0X01;         //红灯常亮
           }
           while(!k2);           //判断按钮是否松开,不松开一直死循环,松开后跳出循环,继续执行
        }
        if(k3==0)                  //检测是否按下停止按钮
        {
           delay(10);                //消抖10ms
           if(k3==0)                //如果按下停止按钮
           {
                    m=1;                         //电动机重置为1档
            P1=0X00;                 //IN1=0.IN2=0,电动机停止
            P0=0x02;                 //蜂鸣器响
            delay(1000);         //延时1秒
                        P0=0XFF;                  //灯全熄灭,蜂鸣器不响
            pwm1=0;                         //PWM输出低电平
           }
        while(!k3);                         //判断按钮是否松开,不松开一直死循环,松开后跳出循环,继续执行
        }
        if(k4==0)                          //检测加速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10);                   //消抖10ms
           if(k4==0)                        //如果加速按钮按下
           {
             m++;                                 //档位加一
                         if(m<4){                         //在不超过最高3档的情况下,按下加速按钮,执行以下
              for(t=8;t>0;t--){         //绿灯闪烁8次
                P0=0x03;
                delay(500);
                P0=0X07;
                delay(500);} }
                                if(k6==1&&k7==0)          //如果电动机正转,绿灯常亮
                                P0=0X00;
                                else if(k6==0&&k7==1)         //如果电动机反转,红灯常亮
                                P0=0X01;
                                else P0=0X07;                        //如果电动机停止,灯全熄灭
           }
           while(!k4);                                   //判断按钮是否松开,不松开一直死循环,松开后跳出循环,继续执行
        }
        if(k5==0)                                           //检测减速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10);                                   //消抖10ms
            if(k5==0)                                   //如果减速按钮按下
             {
              m--;                                                //档位减一
                          if(m>0){                                        //当档位未小于一档,按下减速按钮,执行以下
               for(t=8;t>0;t--){                 //红灯闪烁8次
                P0=0x04;
                delay(500);
                P0=0X07;
                delay(500);}}
                                if(k6==1&&k7==0)                 //如果电动机正转,绿灯常亮
                                P0=0X00;
                                else if(k6==0&&k7==1)          //如果电动机反转,红灯常亮
                                P0=0X01;
                                else P0=0X07;                          //如果电动机停止,灯全熄灭
             }
             while(!k5);                         //判断按钮是否松开,不松开一直死循环,松开后跳出循环,继续执行
        }
                if(m>3)m=3;                                          //档位最大为3档
                if(m<1)m=1;                                     //档位最小为1档
     }
}
void init()                                                         //定义定时器的初始化
{

   TMOD=0X01;                                                 //工作方式寄存器,选用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装载初值
   TR0=1;                                                         //开始计数
   ET0=1;                                                          //开启定时器中断使能
   EA=1;                                                          //开启总中断
   P0=0Xff;                                                          //设定开始时灯全熄灭,蜂鸣器不响
   P1=0X00;                                                     //电动机不运转
   P2=0Xff;                                                     //P2端口全置1
   m=1;                                                                   //开启电动机为1档
}
……………………

网友A(2019-06-20):
有问题的好吧

网友B(2020-03-07):
连接单片机与电机之间的那个叫什么,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C:
不对啊  有错

网友D(2020-04-24):
电机都不转

网友E:
这这有重大错误,没法仿真

网友F(2020-06-17):
电机都不转,有错误

网友G(2021-06-12):
功能很齐全,电机也可以运转

网友H(2021-09-07):
真的很不多

网友I(2022-05-22):
引用 网友G:
功能很齐全,电机也可以运转

你的电机是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