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智能电表交流电压电流程序设计(电流 电压互感器TV1005M+TA1005M)

楼主(2019-04-15):
5、基于STM32F103单片机智能电表交流电压电流设计
本设计由STM32单片机核心板电路+交流电压电流检测模块电路+WIFI模块电路+指示灯电路组成。
1、通过电压互感器TV1005M和电流互感器TA1005M分别检测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值,
2、手机APP和WiFi模块互联后,可以实时显示交流电压、交流电流、功率和电量实时显示在手机上。
3、当功率超过200W时,继电器自动断开。功率不超过200W时,可以手动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4、手机和WiFi模块连接后,手机上显示计时时间。

名称:AUAISOUT000
IP及端口号:10.10.10.11:8080

接受内容:
V:123A:12345P:1234567Q:1234567.89T:123R:1

说明:(只增加R部分命令及发送内容,其他未变动)
V:123        表示123V交流电压    字符5个长度不变 如12V 表示V:012
A:12345        表示12.345A交流电流
P:1234567    表示1234.567W 瞬时功率 即缩小1000倍
Q:1234567.89    表示1.23456789    度 缩小1000000倍 因为度的单位比较大kwh
T:1234        表示1234S 单片机设备运行时间
R:1        表示继电器接通 供电中 0表示断开即过载

发送内容:*或者#     #断开供电    *接通供电

元件清单:
极性电容    10uF
电阻    1K
STM32核心板    STM32_CORE
交流电压电流检测模块    交流电压电流检测
ESP8266/WIFI模块    WIFI_ESP8266
220V公头线    2芯公头
220V母头线    2芯母头
2.54单排座    3pin
2.54单排座    4pin
2.54单排座    5pin
2.54单排座    20pin
覆铜板或万用板    /
普通USB线_大头    /
导线(只万用板有)    /
焊锡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r.h"

//char tabDataV[5];//打印电压数组
//char tabDataA[7];//打印电流数组
//char tabDataP[9];//打印功率数组
//char tabDataQ[12];//打印电量数组
//char tabDataT[6];//打印时间数组
char tabData[42];//打印时间数组

unsigned int ACcurrent;                //市电电流
unsigned int ACvolt;                //市电电压
unsigned long PowerWt=0;//功率
float PowerQd=0;//功率
unsigned char relayFlag=1;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TIM3_Int_Init(499,7199);//50ms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ED0=0;
         Adc_Init();                                  //ADC初始化

        RELAY=1; //继电器打开
        relayFlag=1;        //继电器状态标识
        delay_ms(4000);

        printf("AT+CIPMUX=1\r\n");                   //允许链接
        delay_ms(1000);
        printf("AT+CIPSERVER=1,8080\r\n");           //创建端口号8080
        delay_ms(1000);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PA1 交流电压检测口 ad转换10次求平均值
                temp=(float)adcx*(3.3/4096);
                ACvolt=(unsigned int)(temp*303);//*303 互感器计算获取 以及1K电阻 用示波器检测校准得到
                if(ACvolt<15) ACvolt=0;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2,10);        // PA2                                                       求平均值
                temp=(float)adcx*(3.3/4096);
                if(temp>0.02)
                {
                        ACcurrent=(unsigned int)((temp-0.02)*3100);//*3950 互感器计算获取扩大1000倍 以及1K电阻 用示波器检测校准得到 0.02去除波动 防止误判断
                }
                else
                {
                                ACcurrent=0;
                }
                if(ACcurrent<50)ACcurrent=0;//滤除电流
                PowerWt=ACvolt*ACcurrent;                 //功率

                if(dealFlag==1)//处理标志
                {
                        dealFlag=0;
                        PowerQd=(float)PowerWt*1/60.0/60.0+PowerQd;        //累计电量 1表示1s 因为电流扩大了1000倍 因此该处也扩大了1000倍 且此处功率单位为W 除以1000为千瓦 结果为度 1度=1千瓦时
                }

                if(times>=9999)
                {times=0;}

                if(PowerWt/1000>200)
                {
                        RELAY=0;                        //关闭继电器
                        relayFlag=0;
                }

                sprintf(tabData,"V:%03dA:%05dP:%07luQ:%010.2fT:%04dR:1",ACvolt,ACcurrent,PowerWt,PowerQd,times);
//                sprintf(tabDataA,"A:%05d",ACcurrent);//电流
//                sprintf(tabDataP,"P:%07lu",PowerWt);//功率
//                sprintf(tabDataQ,"Q:%010.2f",PowerQd);//电量
//                sprintf(tabDataT,"T:%04d",times);//时间
                if(relayFlag==1)
                {sprintf(tabData,"V:%03dA:%05dP:%07luQ:%010.2fT:%04dR:1",ACvolt,ACcurrent,PowerWt,PowerQd,times);                }//打印数据
                else
                {sprintf(tabData,"V:%03dA:%05dP:%07luQ:%010.2fT:%04dR:0",ACvolt,ACcurrent,PowerWt,PowerQd,times);                }//打印数据

                printf("AT+CIPSEND=0,42\r\n");                //发送固定字节数据的at命令
                delay_ms(200);
                printf(tabData);                                        //发送数据
                delay_ms(200);

                LED0=!LED0;                //数据发送
                delay_ms(200);                //延时
        }
}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将开启通道0~3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12、器件清单(针对本设计,1对1,

网友A:
好资料,来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B:
好资料。很需要。我能检测到电压就是不准,不知道怎么校准,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校准电源?研究中。

网友C(2019-05-29):
你好,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

网友D(2019-07-15):
你好, 这个是怎么测试电压有效值的呢?

网友E(2019-10-18):
很需要呀

网友F:
正需要这个资料呢,谢谢楼主

网友G(2019-11-23):
正好需要,多谢分享

网友H:
谢谢楼主,我下载了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I(2020-03-01):
学习一下,不知道直接用esp8266行不行

网友J: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
正需要这个呢 感谢分享

网友L(2020-04-15):
谢谢楼主,研究一下

网友M(2020-07-22):
只有3个资料是吗

网友N:
这程序大致看了一下,测试交流电压,能这样子用吗?这样子测试直流电可以,交流电还是需要DFT比较准确。

网友O:
特别好的的资料,刚好要做这样的项目

网友P(2020-08-25):
电流检测模块是什么型号的呢?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Q:
先下载看看怎么样。要是一个压缩包就好了。

网友R:
有傅立叶变换部分吗,可以算功率因数和频率等电参量不

网友S:
这个兄弟,资料好像不全啊。原理图没有,资料简介使用说明之类的也没有,能全部提供一下吗。

网友T(2020-11-23):
好资料,最近在做三相电的电流电压检测,应该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U(2021-03-11):
看看,正好用到

网友V:
电压检测,应该可以参考

网友W:
没用啊,上面的采集模块绿色板子买不到,也不知道型号,手机端的APP也没有,怎么可能照着做出来

网友X(2022-03-31):
想要组装图

网友Y:
变压器的名字

网友Z(2022-11-29):
好资料,借鉴研究一下

网友AA(2023-10-20):
有一个项目要测交流电压,这个下载了学习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AB(2024-01-29):
请问精度怎么样

网友AB:
这PCB文件也太水了吧,就一个背板图,啥电路都没有

网友AC(2024-03-06):
有人知道这个交流电压电流检测模块电路(TA1005、TV005)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D(2024-05-08):
为什么我互感器输出的是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