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写的单片机程序 数码管会疯狂乱闪?

楼主(2019-04-15):
#include  <reg52.h>

sbit CLK = P1^0;  //PUL是脉冲
sbit ENA = P1^1;  //ENA是使能
sbit DIR = P1^2;  //DIR是方向
sbit CW = P3^0; //正转运行按键
sbit STOP = P3^1; //停止运行按键
sbit CCW = P3^2; //反转运行按键
sbit ADJ1 = P3^3; //加速运行按键
sbit ADJ2 = P3^4; //减速运行按键
bit Run_Status; //运行状态位标志,
//=0表示电机在停止状态,可以按键正转、反转均可
//=1表示电机在运行状态,不支持正反转按键,只有先停止。防止强行换向带来的电流过大。
unsigned char Run_Dir; //电机运行方向
#define F_DIR 0 //正转
#define B_DIR 1 //反转
unsigned int CYCLE; //周期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4]={
        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c=0;

//简单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Run_Status=0; //=0表示电机在停止状态,可以按键正转、反转均可
        CLK = 0;
        ENA = 0;
        while(1)
        {
                if(!STOP) //任何时候按停止键,电机停止运行
                {
                        Delay(1000); //延时去抖动
                        if(!STOP)
                        {
                                Run_Status=0; //电机正在停止的状态标志
                                CLK = 0;
                                ENA = 0;
                                TR0=0;
                        }
                }
                if(!CW && !Run_Status) //按正转键同时电机不是正在运行时,电机正转运行
                {
                        Delay(1000); //按下延时去抖动
                        if(!CW && !Run_Status)
                        {
                                Run_Status=1; //电机正在运行的状态标志
                                DIR = 0; //正转
                                ENA = 1;
                                CYCLE=2500; //脉冲频率 定时器设置 10ms in 12M crystal 即100Hz
                                TMOD |=0x01;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EA=1;
                                                                                                    ET0=1;
                                //IE= 0x82; //打开中断
                                TR0=1;
                                Run_Dir=F_DIR; //电机运行方向正转
                        }
                }
                if(!CCW && !Run_Status) //按反转键同时电机不是正在运行时,电机反转运行
                {
                        Delay(1000); //延时去抖动
                        if(!CCW && !Run_Status)
                        {
                                Run_Status=1; //电机正在运行的状态标志
                                DIR = 1; //反转
                                ENA = 1;
                                CYCLE=2500; //脉冲频率 定时器设置 10ms in 12M crystal 即100Hz
                                TMOD |=0x01;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EA=1;
                                                                                                    ET0=1;
                                                                                                    //  IE= 0x82; //打开中断
                                TR0=1;
                                Run_Dir=B_DIR; //电机运行方向反转
                        }
                }
                                                                if(a>=200)
                                                                {
                                                                        a=0;
                                                                        b++;
                                                                        LedBuff[0]=LedChar[b%10];
                                                                        LedBuff[1]=LedChar[b/10%10];
                                                                        LedBuff[2]=LedChar[b/100%10];
                                                                        LedBuff[3]=LedChar[b/1000%10];

                                                                }

        }
}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f(CYCLE<15000) CYCLE+=1000;
       // else CYCLE=1000;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CLK = ~CLK;
                                a++;
                                P0=0xFF;
                                                                switch(c)
                                                                        {
                                                                                        case 0: P2=0x08;c++;P0=LedBuff[0];break;
                                                                                        case 1: P2=0x0C;c++;P0=LedBuff[1];break;
                                                                                        case 2: P2=0x0E;c++;P0=LedBuff[2];break;
                                                                                        case 3: P2=0x0F;c=0;P0=LedBuff[3];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你的定时器初始化放错地方,怎么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