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单片机怎么同时设置多个中断?

楼主(2019-04-15):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要同时设置多个中断?,所有中断都是有优先级的区别,也可以更改优先级。

网友B:
最好是说明一下单片机的类型。中断的触发源是什么,这样便于回答。

网友C:
设置多少个中断都没问题,只要按照手册,设置你想用的中断的寄存器就可以了。可以是一个函数,也可以在main中

网友D:
按优先级进行设置

网友E:
中断使能,中断允许即此中断已开启。但CPU不可以同时执行两个中断。所以中断分优先级。

网友F:
单片机中外部中断0003H>定时器0中断000BH>外部中断0013H>定时器1中断001B>串行口中断0023H,设置不同地址入口就可以

网友G:
你可以在函数里写很多中断,但中断是按优先级执行的:执行中断1时如果中断2被触发,优先级比1高,那会立即执行中断2,处理完了再执行中断1。单片机不可能同时进入两个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