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1=0xff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楼主(2019-04-15):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C语言中,p2=0xFF的0xFF表示16进制的FF,对应的二进制为1111 1111

网友B:
十六进制数0xff转化为2进制就是1111 1111,分别对应I/O的8个口线,所以0xff的意思为P1口8个口线全为1也就是高电平

网友C:
0x表示为16进制显示,F为16进制下的15,所以P1=0xFF意思是P1口的P1.0到P1.7的全部口都为1(高电平),即11111111

网友D:
我也是初学单片机,我用得最多P0=0xff;这句最多的是在操作数码管时用来对数码管消影的。16进制的0xff相当于二进制的1111 1111.因此使用这个命令就相当于给P0 的1-7IO口全部给高电平。具体还要结合你的代码来分析。

网友E:
表示把P2口的8个IO口全部拉高。

网友F:
P1的引脚口,都输出一个高电平,至于定义的话,要根据电路需要,如果是刚学的话,可能是教你怎么去使能I/O口。

网友G:
0xff是十六进制数,0x是C语言里面十六进制数的标识,十六进制数0xff转化为2进制就是1111 1111,分别对应I/O的8个口线,所以0xff的意思为P1口8个口线全为1也就是高电平

网友H:
0xFF转换成二进制是1111 1111,对应的就是P2.7到P2.0输出1,最右面是最低位

网友I:
P1就是一个标号,库文件定义这个标号指向片内特殊功能寄存器,这样通过这个标号访问片内寄存器。这么定义就是为了好记,使用方便。51单片机P1都是固定指向八位IO口,P1=0xff使八个口都输出高电平

网友J:
把单片机P1端口全部设置为高电平,一个P1端口有8个IO,0XFF相当于1111 1111 ,每个1控制一个IO,这样就把整个P1端口全部设置为高电平了

网友K:
P1为8位双向IO口,0XFF的意思就是1111 1111一个F对应4位二进制数。即让P1口全部为高电平

网友L:
0xff也就是P1口全为1,就像二极管,负极如果接在单片机上,如果P1口是高电平1,则灯不亮,如果有信号让P1口都为0,则灯就点亮了

网友M:
对应的二进制为1111 1111,

网友N:
楼主你的问题是不是单片机初始化的时候有P1=0XFF?这个不是定义的,楼上的说的对,是往P1口写入0xFF。为什么要这样写,是因为早期的51单片机P1口是准双向口,作为输入口也要先初始化为高,确保其状态稳定~~

网友O:
0xff就是二进制1111 1111就是把P1全部置为高

网友P:
P1端口全为高电平‘1’,0x是十六进制的意思,ff就是1111 1111的意思

网友Q(2020-03-04):
那只是把其中P1.2和p.4端口为高,其他P1.0  P1.3 P1.5 P1,6 P1,7 P1,8端口为低呢,怎么设置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那只是把其中P1.2和p.4端口为高,其他P1.0  P1.3 P1.5 P1,6 P1,7 P1,8端口为低呢,怎么设置呢

P1=Ox40

网友S:
P1 是51单片机 p1口 寄存器的 宏定义
//I/O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1          =   0x90;
p1 = 0xff; 就是把0x90地址 赋值0xff
p1口输出高电平

网友T:
十六进制数0xff转化为2进制就是1111 1111,分别对应I/O的8个口线,所以0xff的意思为P1口8个口线全为1也就是高电平。
为了速度优先,这样执行只要2周期就把P1口全部高电平了。

网友T:
51单片机P1口没有P1.8吧?
P1=0x14;     //00010100
                   //76543210

网友U:
P1口8个口线全为1也就是高电平

网友V:
oxFF对应的二进制就是1111 1111.这样设置就是将P1口全部设置为高电平,这样采用十六进制定义的方法较简便

网友W:
意思就是设置高电平  串口有电过去

网友X:
就是将P1端口的8个引脚全部拉高,这种一般是初始化定义,因为不定义你不知道当前I/O口状态

网友Y:
0x是十六进制,ff代表两个15用二进制表示就是1111 1111

网友Y:
这样定义主要是好操控寄存器、

网友Y:
因为单片机是8位寄存器控制所以需要ff

网友Z:
P1就是P1.0到P1.7八个端口,0xff是16进制,换成二进制就是1111 1111,在单片机引脚中1代表高电平,这样写就是说P1的8各引脚全置高电平

网友AA:
C语言中F的0xFF表示16进制的FF,对应的二进制为1111 1111

网友AB:
ff是十六进制表示全是高电平

网友AC(2022-09-16):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C语言中,p2=0xFF的0xFF表示16进制的FF,对应的二进制为1111 1111

听君一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