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转轴+传感器控制鼠标的项目怎么制作?求思路

楼主(2019-04-15):
我要做一个鼠标项目.
要求1:在一个转轴上安装传感器,转轴如果转动就控制鼠标进行上下或左右移动,用什么样的传感器都行,位移感受器,滑动电阻,光感,什么的都可以,转轴能转,并能控制鼠标移动就行。
要求2:有一个地方,可以根据接触和不接触控制鼠标是否进行移动,也可以根据其他方式。就类似于把鼠标抬起来这样子。
其次:具有鼠标左右按键,无线控制发送信号给电脑。
只需要做电路系统什么的就行,能达到以上目的就行,并且叫我怎么用怎么做,其他的物理结构我自己弄就行。

网友A:
就是个鼠标的例程吧?

网友B:
你可以买个垃圾鼠标拆开查硬件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鼠标的例程吧?

不会这方面的知识,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