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0038是否可以用vs1838b代替

楼主(2019-04-15):
按下遥控按键,led灯闪烁但不很明显,lcd无任何反应,请大佬们帮忙指出或改正错误

硬件图

硬件图

测试程序

网友A:
可能发射和接收分属不同协议,接收头自然无法解码

网友B:
可以互换的,你这个是接反了吧?1脚数据,2脚GND3脚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