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程序实现不了独立按键识别将常亮改为延时熄灭?

楼主(2019-04-15):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0;
  while(i--)
          for(j=0;j<125;j++);
}
void mian()
{
        char key=0;
        while(1)
        {
                key=P0&0x0f;
                if(key!=0x0f)
                {
                        P2=key;
                       delay(100);
                       P2=0x00;
                }
        }
}

初学者哪位大佬能解释?

网友A:
没有硬件图,别人不好判断

网友B:
错误:void mian()
正确:void 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void mian()
正确:void main()

低级失误,谢谢提醒

网友C:
这种低级错误永远都不过时 哈哈

网友D:
建议#define mian main
#define “ "等等

网友E:
P2=0x00;  跟你硬件不同,P2口接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