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可学习机械臂制作 附代码

楼主(2019-04-15):
前段时间在知乎上看到有用Arduino做机械臂的,自己也做了一个来玩玩。
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电位器(蓝白可调电阻)来控制舵机。
制作2个机械臂,从机械臂的关节处用电位器接合,主机械臂用舵机,将电位器的电压与舵机的角度相映射就能让舵机与电位器同步运作。
学习的具体内容见代码,基本上就是记录学习过程中的几个主要动作,然后根据这些主要动作来模糊推测大动作之间的小动作。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视频效果自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RzXL1DkdWBaYyxTWxKEyA    提取码:g9su
                             https://pan.baidu.com/s/1ngaNVAzMBjx2wjF1jojfbw   提取码:2vh6
                             https://pan.baidu.com/s/1vqZn4FpYyzftkw7iwNzFrA   提取码:cndx
第二个视频中主机械臂出现突变是因为从机械臂的电位器接触不良。
*******************************************************************************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ervo.h>
Servo servo_0;  //定义4个舵机
Servo servo_1;
Servo servo_2;
Servo servo_3;
int sensorPin0 = A0;  //电位器阻值输入口
int sensorPin1 = A1;
int sensorPin2 = A2;
int sensorPin3 = A3;
int SensVal_0;
int SensVal_1;
int SensVal_2;
int SensVal_3;
boolean playmode = false;  //设置运行模式,初始化为学习
float angle0[30];// 存储底座舵机动作的数组,最多存30个
float angle1[30];//手臂舵机角度数组
float angle2[30];//手掌舵机角度数组
float angle3[30];//夹子舵机角度数组
float dif[4],temp[4];// 差分值与中间数组

int i,j,k,stepsMax,num=0,key_value,num1=0,del;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4, INPUT);  // 键盘输入口
   servo_0.attach(6); // 连接舵机
   servo_1.attach(9);
   servo_2.attach(10);
   servo_3.attach(11);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playmode == false)      //学习模式
  {
    SensVal_1 = analogRead(sensorPin1); //读取电位器阻值
    //Serial.println(SensVal_1);
    SensVal_1 = map(SensVal_1, 0, 1024, 500, 2500);//将电位器阻值与舵机角度映射,实现两个机械臂的同步

    SensVal_0 = analogRead(sensorPin0);
    //Serial.println(SensVal_0);
    SensVal_0 = map(SensVal_0, 0, 1024, 500, 2500);

    SensVal_2 = analogRead(sensorPin2);
    //Serial.println(SensVal_2);
    SensVal_2 = map(SensVal_2, 0, 1024, 500, 2500);

    SensVal_3 = analogRead(sensorPin3);
     //Serial.println(SensVal_3);
    SensVal_3 = map(SensVal_3, 0, 1024, 500, 2500);

    servo_0.writeMicroseconds(SensVal_0); //控制主机械臂跟随从机械臂运行
    servo_1.writeMicroseconds(SensVal_1);
    servo_2.writeMicroseconds(SensVal_2);
    servo_3.writeMicroseconds(SensVal_3);
  }
   else         //运行模式
   {
      for(i=0;i<num;i++)
      {
        temp[0]=angle0;    //暂存当前动作角度值

temp[1]=angle1;
        temp[2]=angle2;
        temp[3]=angle3;
        j=i+1;                //指向下一个动作
        if(j==num) j=0;
        dif[0] = abs(angle0[j]-angle0);     //下一动作与当前动作做差分
        dif[1] = abs(angle1[j]-angle1);
        dif[2] = abs(angle2[j]-angle2);
        dif[3] = abs(angle3[j]-angle3);

        stepsMax = max(dif[0],dif[1]);         //找出最大差分值
        stepsMax = max(stepsMax,dif[2]);
        stepsMax = max(stepsMax,dif[3]);
        //将两个动作分为最大差分值个小动作,即用每个舵机的差分值除以最大差分值
        if (angle0[j] < angle0) dif[0] = 0-dif[0]/stepsMax; else dif[0] = dif[0]/stepsMax;
        if (angle1[j] < angle1) dif[1] = 0-dif[1]/stepsMax; else dif[1] = dif[1]/stepsMax;
        if (angle2[j] < angle2) dif[2] = 0-dif[2]/stepsMax; else dif[2] = dif[2]/stepsMax;
        if (angle3[j] < angle3) dif[3] = 0-dif[3]/stepsMax; else dif[3] = dif[3]/stepsMax;

        for(k=0;k<stepsMax;k++)   // 运行至下一大动作
        {
          //Serial.println("stepin");
          angle0 += dif[0];    //运行到下一小动作
          angle1 += dif[1];
          angle2 += dif[2];
          angle3 += dif[3];

          servo_0.writeMicroseconds(angle0);
          servo_1.writeMicroseconds(angle1);
          servo_2.writeMicroseconds(angle2);
          servo_3.writeMicroseconds(angle3);
          delay(1);
        }
         //Serial.println("stepout");
        angle0=temp[0];            //返回暂存的动作值
        angle1=temp[1];
        angle2=temp[2];
        angle3=temp[3];
      }
   }
   //Serial.println(digitalRead(4));
   Button();    //按键检测
}
void Button() //按键检测
{
  if (digitalRead(4) == true)
  {
    delay(20);                //消抖
    if (digitalRead(4) == true)
    {
        key_value = 1;
        delay(1000);
        if(digitalRead(4) == true) key_value = 2; //长按进入运行模式
    }
  }

    if ((key_value == 1)) // 记录舵机当前位置
    {

     angle0[num1]=SensVal_0;
     angle1[num1]=SensVal_1;
     angle2[num1]=SensVal_2;
     angle3[num1]=SensVal_3;
     num1++;                    //指针加1
     key_value = 0;
     playmode = false;
    }
    else if (key_value == 2)
    {
      num = num1;               //取出动作的总数
      num1=0;                   //为下一次学习做准备
      playmode = true;          //运行模式
      key_value = 0;
    }
}

楼主(2020-01-27):
有问题的代码是因为那些数组后面少了下标i,这个论坛的编辑器把i识别成斜体变换了,所以有问题的代码后面都是斜体,而且i不见了,改动只需要在angle0 angele1等这些数组后面加上方括号,里面再加上i即可

楼主(2020-03-04):
引用 楼主:
有问题的代码是因为那些数组后面少了下标i,这个论坛的编辑器把i识别成斜体变换了,所以有问题的代码后面都是 ...

今天学会了回复图片和文件。。。所以在这里回复下面有同学要的接线图 附软件流程图和当时实验报告 哈哈哈哈

软件流程图

软件流程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实习报告

网友A(2019-04-16):
作者自己测试过该代码吗?

float angle0[30];  编译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者自己测试过该代码吗?

float angle0[30];  编译出错?

测试过  刚又编译了一次 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厉害!我对自制机器人的理解还处在MATLAB阶段。。。

网友C(2019-07-19):
问题,同一楼编译出错

网友C:
数组不能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作者自己测试过该代码吗?

float angle0[30];  编译出错?

加我好友qq   1595141562
我刚刚改了一下代码,就好了。

网友D(2019-09-05):
改动的哪里代码啊 ?

网友E(2019-10-23):
引用 网友C:
加我好友qq   1595141562
我刚刚改了一下代码,就好了。

改到哪里了?可以把改的地方再发一次吗?谢谢。。。

网友F:
动手能力真强啊,底座感觉太单薄了,保持平衡会有问题

网友G(2019-12-04):
作者你好请问能私聊问你些事情吗?

网友H:
Arduino:1.8.9 (Windows 7), 开发板:"Arduino/Genuino Uno"

The sketch name had to be modified.
Sketch names must start with a letter or number, followed by letters,
numbers, dashes, dots and underscores. Maximum length is 63 characters.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jiqibi_xuexi_001\jiqibi_xuexi_001.ino: In function 'void loop()':

jiqibi_xuexi_001:63:16: error: cannot convert 'float [30]' to 'float' in assignment

         temp[0]=angle0;    //暂存当前动作角度值

                ^

jiqibi_xuexi_001:64:16: error: cannot convert 'float [30]' to 'float' in assignment

         temp[1]=angle1;

                ^

jiqibi_xuexi_001:65:16: error: cannot convert 'float [30]' to 'float' in assignment

         temp[2]=angle2;

                ^

jiqibi_xuexi_001:66:16: error: cannot convert 'float [30]' to 'float' in assignment

         temp[3]=angle3;

                ^

In file included from sketch\jiqibi_xuexi_001.ino.cpp:1:0:

jiqibi_xuexi_001:69:32: error: invalid operands of types 'float' and 'float [30]' to binary 'operator-'

         dif[0] = abs(angle0[j]-angle0);     //下一动作与当前动作做差分

                                ^

D:\A

网友H:
请把改动的发一下吗?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作者你好请问能私聊问你些事情吗?

改到哪里了?可以把改的地方再发一次吗?谢谢

楼主(2020-01-27):
引用 网友G:
作者你好请问能私聊问你些事情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者自己测试过该代码吗?

float angle0[30];  编译出错?

先跟你道个歉,上次我说测试没问题是因为我用的是我电脑中的代码测试,没有用这里的代码。快一年没有上这个论坛了,今天上来发现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问题,我把这里的代码复制过去编译,发现确实有问题。不知道怎么从电脑上传到这里就漏了一些东西,就是数组名后面的下标掉了,错误的地方就变成了把数组名(也就是指针)赋给float变量,所以出错了,改动只需在数组名(angle0,angle1,angle2,angle3)后面加上下标即可

楼主:
快一年没有上到这个论坛了,今天闲来无事登上来才发现这个帖子都有4000多的浏览了,有点小激动。看到很多朋友都说有编译问题,才把这里的代码复制来测试了一遍找到了问题所在,错误的具体原因和改动方法已经回复在一楼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把改动的发一下吗?  谢谢

已经在一楼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同一楼编译出错

问题已经回复在一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动的哪里代码啊 ?

已经回复在一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到哪里了?可以把改的地方再发一次吗?谢谢。。。

已经回复在一楼,谢谢

网友I:
up主你好,我把数组名都改了,下载了不能跟着电位计随动,只能长按按键的时候才能随动,能不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I:
程序编译时没问题了,只是下载到板子里不能随动,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J(2020-03-02):
引用 网友I:
程序编译时没问题了,只是下载到板子里不能随动,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问题的代码是因为那些数组后面少了下标i,这个论坛的编辑器把i识别成斜体变换了,所以有问题的代码后面都是 ...

接线图可以发一下吗?请问

网友K:
建议上传到优酷,方便观看

这个操作方式挺新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线图可以发一下吗?请问

可以啊 但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线图可以发一下吗?请问

哈哈哈 我会回复图片了 已经回复在一楼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资料吗?

没有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回复在一楼,谢谢

已经按照你说的添加了下标了,编译也没有问题,但现在不按按键,舵机根本就不能随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经按照你说的添加了下标了,编译也没有问题,但现在不按按键,舵机根本就不能随动

接线对不对? 滑动变阻器是不是没有引入AD口?因为蓝白可调电阻从最小的阻值到最大的阻值刚好转了一圈,所以随动的原理是将蓝白可调电阻作为角度传感器,把它的阻值与旋转角度对应起来,通过AD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就知道大概转了多少角度,然后把这个角度换算成舵机的PWM值,再去控制舵机,这样就能随动了。你可以先自己写一小段代码在面包板上测试一下,用一个滑动变阻器来控制一个舵机旋转,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可以发散到其他许多地方,比如远程控制等,你不妨也拓展拓展,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不必拘泥于这一个机械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线对不对? 滑动变阻器是不是没有引入AD口?因为蓝白可调电阻从最小的阻值到最大的阻值刚好转了一圈, ...

好的,谢谢啦

网友L:
初来咋到,请多关照,向大师们致敬!

网友M(2020-05-02):
引用 网友I:
up主你好,我把数组名都改了,下载了不能跟着电位计随动,只能长按按键的时候才能随动,能不能解答一下,谢 ...

按键没接对哦,要用微动按键,你可以把  Serial.println(key_value);    这句加一下。就可以知道你按键对不对了。

网友N:
大佬能加一下你QQ吗请教按键问题,为神魔串口监视器一直读出来按键值是1,一直按着才是0.

网友N:
大佬你用的按键是哪种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佬能加一下你QQ吗请教按键问题,为神魔串口监视器一直读出来按键值是1,一直按着才是0.

因为按键就是这样工作的啊。。你看看我置顶的原理图就知道了 没有按的时候是4脚是高电平,读出来就是1,按了之后4脚接地就是0啊

网友O(2020-06-12):
引用 楼主:
测试过  刚又编译了一次 没有问题啊

我编译的时候也是显示这个错误

网友P(2021-08-27):
楼主的电路图接的是上拉电阻,那boolean playmode = false;  //设置运行模式,初始化为学习
和下面的那些模式是不是得改一下? 我改了才可以运行。我是小白,讲得不一定对

网友Q:
半成品,。代码不全,实验没用成功。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