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错误[SPICE] Gmin step [0 of 120] failed: GMIN=0.001

楼主(2019-04-15):
Proteus仿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SPICE] Gmin step [0 of 120] failed: GMIN=0.001

网友A:
楼主如能发仿真文件上来更好,这图存在电路 错误,元器件取值过大,数值不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能发仿真文件上来更好,这图存在电路 错误,元器件取值过大,数值不详等

上传了文件,麻烦指导指导!

网友A:
问题出在温控电路,去掉 C8  反装 IN4007,使用 317 输出的 5V 电源继电器不能用 12V 。元器件选择/取值要合适,数码管显示电路芯片搭配不合理,不能完整显示 0~9 数字

软件仿真不同于实物,有些东西调试时不能实时反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