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语音播报系统程序

楼主:
#include <STC89C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dht11.h"
//引脚定义
    sbit     RX    =  P1 ^ 1;
    sbit     TX    =  P1 ^ 2;
    sbit     CS    =  P0 ^ 7;        //片选 高电平有效 单片LCD使用时可固定高电平
    sbit     SID   =  P0 ^ 6;        //数据
    sbit     SCLK  =  P0 ^ 5;        //时钟
          sbit     PSB   =  P0 ^ 4;        //PSB
                sbit     FMQ   =  P0 ^ 3;//蜂鸣器
//12864
void Write_char(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nit(unsigned int Init_Uart);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img);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code num[]={"0123456789 :.-"};
unsigned char code waves[]={"倒车雷达系统"};
unsigned char code znwk[] ={"距离:"};
unsigned char code CM[] =  {"M"};
unsigned char code shidu[] = {"Tem:"};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 =  {"Hum:"};
unsigned char code baifenbi[] =  {"%"};
unsigned char const sheshidu[]="℃";

unsigned int  time=0;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5]           ={ 0,0,0,0,0,};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LCD
{
        PSB = 0;
        Delaynms(1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CS=1;
          Write_char(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_char(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_char(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

/******************************************************************************/
void Write_char(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Send_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Send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nms(1);  //延时是必须的
          Send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nms(1);  //延时是必须的
}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SCLK=1;
                   SCLK=0;
                   bbyte<<=1; //左移
           }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img)        //图形方式12864显示字模221 横向取膜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k = 0;

        Write_char(0,0x36); //图形方式
        for(i=0;i<32;i++)
          {
                Write_char(0,0x80+i);
                Write_char(0,0x80);
            for(j=0;j<16;j++)
                {
                        Write_char(1,img[k++]);
                }
          }

         for(i=0;i<32;i++)
          {
                Write_char(0,0x80+i);
                Write_char(0,0x88);
            for(j=0;j<16;j++)
                {
                        Write_char(1,img[k++]);
                  }
        }
}

/******************************************************************************/
void Clr_Scr(void)//清屏函数
{
        Write_char(0,0x01);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X为行,Y为列
    unsigned char address;
        switch(x)
        {
                case 0: address = 0x80 + y; break;
            case 1: address = 0x80 + y;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90 + y;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88 + y; break;
                case 4: address = 0x98 + y; break;
                default:address = 0x80 + y; break;
        }
    Write_char(0, address);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        中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LCD_set_xy( X, Y );

    while (*s)
    {
                Write_char( 1, *s );
            s ++;
                Delaynms(1);
        }
}

/******************************************************************************/
void LCD_Write_number(unsigned char s)//        数字显示函数
{
        Write_char(1,num[s]);
        Delaynms(1);
}
/******************************************************************************/
void Lcd_Mark2(void)
{
        Clr_Scr();//清屏
        LCD_Write_string(2,0,znwk);//
        LCD_Write_string(1,0,waves);//
        LCD_Write_string(2,7,CM);//
        LCD_Write_string(3,0,shidu);//
        LCD_Write_string(4,0,wendu);//
        LCD_Write_string(3,7,sheshidu);//
        LCD_Write_string(4,7,baifenbi);//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0;       //算出来是CM          11。0592M晶振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LCD_set_xy( 2, 4 );
           LCD_Write_number(13);
           LCD_Write_number(12);
           LCD_set_xy( 2, 5 );
           LCD_Write_number(13);
           LCD_Write_number(13);
           }
         else
          {
           disbuff[1]=S%1000/100;
           disbuff[2]=S%1000%100/10;
           disbuff[3]=S%1000%10%10;
                 //disbuff[4]=S%1000%10%10;
           LCD_set_xy( 2, 4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1]);
           LCD_Write_number(12);
           LCD_set_xy( 2, 5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2]);
           LCD_Write_number(disbuff[3]);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4]);

                }
        }

void InitUART(void)//使用定时器1作为串口波特率发生器
{

    TH1 = 0xFD;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设为9600
    TL1 = TH1;
    TMOD|= 0x20;         //定时器1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接收使能
    ES = 1;                         //串口中断使能
    TR1 = 1;                 //定时器1使能
    TI = 1;                         //发送中断标记位,必须设置
           EA = 1;
}

void YYBB(void)   //语音播报函数
{
        if(S<10)
        { printf("停车\n");//串口打印结果
          delayms(50);
        }
else
{   //printf("<V>2");
                printf("%.2f米\n",(float)S/100);
          delayms(50);
}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R0=1;
        Lcd_init();       //设置液晶显示器
        Clr_Scr();        //清屏
        //Disp_img(logo);          //显示欢迎使用本产品LOGO
        //Disp_img(1);
        //Delaynms(10000);
        //Lcd_init();       //从图形显示状态下返回
  Lcd_Mark2();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串口打印
        while(1)
        {

//   Rec_DHT();
//                Conut1();
//                Conut2();
         StartModule();        //计算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delayms(100);                //80MS
                YYBB();

        }

}

网友A(2019-04-15):
本帖需要重新编辑补全头文件 电路原理图,源码,详细说明与图片即可获得100+黑币(帖子下方有编辑按钮)

网友B(2020-03-17):
这个是用什么语音芯片播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