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散热器 DCS 51单片机

楼主(2019-04-15):
以51单片机为内核,DS18B20检测温度,电机驱动模块驱动散热风扇,OLED显示,还有两个独立按键控制电机转速

/************************************************************************************
* Others: none;
*
* Function List:
*
* 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主函数中用于调整显示效果的延时函数,STC89C52 12MHZ z=1时大约延时1ms,其他频率需要自己计算
* 2. void main(void) -- 主函数
*
* History: none;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sbit GN=P1^5;
sbit D1=P1^6;
sbit D2=P1^7;
sbit DJ1=P1^1;
sbit DJ2=P1^2;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char str[3];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EA = 1;   //使能总中断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OLED_CLS();
        for(i=0; i<7;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0,i);
        }
        for(i=0; i<2;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2,i+7);
        }
        for(i=0; i<2;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32,2,i+2);
        }

        for(i=0; i<3; i++)//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64,2,i+4);
        }
        GN=0;
        DJ1=0;
        while(1)
        {
                str[0]=temp2/100+0x30;
                str[1]=temp2%100/10+0x30;
                OLED_P8x16Str(79,2,str);
                tmpchange();
                str[0]=tmp()/100+0x30;
                str[1]=tmp()%100/10+0x30;
                OLED_P8x16Str(79,0,str);
                delay(100);
                if(D1==0)
                {
                        delay(10);
                        if(D1==0)
                        {
                                    temp2+=10;
                        }
                        while(!D1);
                        delay(10);
                        while(!D1);
                }
                if(D2==0)
                {
                        delay(10);
                        if(D2==0)
                        {
                                    temp2-=10;
                        }
                        while(!D2);
                        delay(10);
                        while(!D2);
                }
                if(temp>=temp2)
                {
                        DJ2=1;
                }else DJ2=0;
        }
}

网友A(2019-09-10):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以及详细讲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