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温控系统设计指导书

楼主(2019-04-16):
一、设计目的
(1)了解和掌握电子设计的方法和步骤,能够综合所学的理论知识提出设计方案并加以论证,通过 对设计方案的分析比较,单元电路的设计、元件选择,掌握系统方案的设计方法。 (2)能够根据需要选择参考书,查阅手册、图表和文献资料,通过独立思考、深入钻研有关问题, 培养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掌握传感器检测、模拟信号调理、数据采集等技术的设计和实验方法。 (4)掌握单片机系统的软硬件工作原理及设计、调试方法,通过应用实例掌握单片机系统设计的整 体流程。 (5)学习使用电子设计、仿真软件进行电路辅助设计,能正确绘制电路图。 (6)学习电路的实验调试和测试方法,提高实践能力。
二、设计任务要求
2.1  设计任务
1、 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 ① 采用模拟温度传感器设计温度检测电路,并完成模拟信号调理; ② 采用 Protues 软件进行模拟电路仿真; ③ 采用 51 单片机(内置 ADC)采集温度信号,再通过数码管显示温度数值。 (2)技术指标 ① 温度测试范围:0℃~110℃ ② 温度测试精度:±2℃ ③ 温度测试分辨率:0.2℃ ④ 温度显示方式:4 位数码管显示,第 1 位数码管显示符号(零下温度显示“—”号,零上及低于 100℃不显示)第 2 位数码管显示温度的十位数值,第 3 位数码管显示温度的个位数值及小数点,第 4 位 数码管显示温度测量值的小数点后第一位数值。 2、  提高要求 (1)功能要求 ① 实现温度自动控制功能,具有温度检测和温度控制两种工作状态,并可手动切换工作状态; ②对象温度控制:可通过单片机控制加热器进行温度自动调节,并可设置和显示温度恒定数值,控制 对象为大功率电阻; (2)技术指标 ① 温度控制数值可在 40℃~70℃之间设置 ② 温度控制精度:±1℃ ③ 研究合适的温度控制算法。
2.2  设计要求
1.根据设计任务设计几种实现方案,经比较从中优选确定一种实现方案。 2.说明所选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并绘出原理框图。 3.设计各单元电路,计算元器件参数并选择元器件类别型号。

3
4.画出实际电路图,并用 Protues 软件进行电路仿真。 5.列出元器件清单。 6.组装并调试方案电路,记录调试步骤及结果。 7.设计单片机程序,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显示。 8.对电路功能及技术指标进行测试,记录测试数据。
2.3  限定条件
1.模拟电路电源:+5V 2.单片机开发软件:Keil UV3 v8.02 3.电路仿真软件:Proteus 5.主要器件: (1)温度传感器:LM35CZ (2)运放:LM324 或 LM358 任选其一 (3)单片机模块:  6.除单片机模块外,其它电路在一块万用板上焊接好并调试正常,通过杜邦头跳线与单片机模块连 接。传感器通过杜邦头跳线与电路板连接,集成电路使用插座实现引脚连接。
三、实验设备与仪器
1.单片机开发板,集成温度传感器,运放等元器件。 2.PC 机,信号源,万用表,示波器,稳压电源,模拟电路实验箱。
四、设计思路
4.1  系统框图
根据设计任务要求可确定系统的初步方案,如图 5.1 所示。

图 4.1  系统方案设计图
4.2  温度测量与温度传感器
温度测量方法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类,接触式的测温方法是基于物体的热交换现象。选定某一 测温器,与被测物体相接触,进行充分的热交换,待两者温度一致时,测温器输出的大小即反映被测温度 的高低。接触式测温的优点是简单、可靠、测量精度高;缺点是测温时有较大的滞后,对运动物体测温较 困难,测温器易影响被测对象的温度场分布,测温上限受到测温器件材料性质的限制,故所测温度不能太 高。 温度传感器是把温度转换为电量的测温器。常用的温度传感器有:金属热电阻和半导体热敏电阻、热
单片机 开发板
AD 转换
参考电压源
温度 传感器
模拟信号 调理
驱动 电路
加热 元件

4
电偶、PN 结型传感器和集成温度传感器、石英晶体温度传感器、涡流式温度传感器、电容式温度传感器 等。 采用集成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具有省电、体积小、线性好、成本低等优点,而且能满足一般测温工 作(-50℃~+150℃)的需要,因此本设计使用集成温度传感器,型号为 LM35(电压输出型)。 传感器使用说明见附件 1:《LM35 数据手册》。
4.3 模拟信号调理
1.调零与调满度 半导体温度传感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输出电压或电流与绝对温度成正比或线性关系。因为常用 的温标为摄氏温度,而且为便于测量,希望在 0℃(传感器插入冰水中)时,测温电路输出显示为 0,在 100℃(传感器插入沸水中)时,测温电路输出显示为 100。因此,半导体测温电路中需要设计调零电路和 调满度(也称调灵敏度)电路。 2.放大与电平平移 模拟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通常为非标准双极性或单极性小信号,为实现数据采集,需适应 A/D 转换器输 入电平要求,因此要对模拟信号进行放大和电平平移。
4.4  模拟信号 A/D 转换
模拟信号需经 A/D 转换后,才能被采集到单片机中,完成后续的处理。 4.5 数码管显示 4 位数码管显示,电路设计参考硬件资料。
4.6 软件顶层流程图
1.软件顶层流程图 软件的部分顶层流程图如图 42 所示。

开始
系统初始化
温度数据采集
按键检测处理
系统状态设置
温度数据显示

5
图 4.2  软件顶层流程图
2.软件组成框图 主要包括主控程序、硬件接口程序、人机接口程序、处理算法程序、通用模块程序等,每个程序又由若 干子程序或模块组成。软件的部分组成框图如图 5.3 所示。

图 4.3  软件组成框图
4.7  加热器应用技术
为实现温度的自动调节,实验装置需要设计一个加热器,并对其温度进行实时检测和闭环控制。实验项 目采用单片机外接驱动电路控制大功率电阻,作为简易的加热装置。

4.8 设计资料
附件 1:LM35 数据手册 附件 6:Proteus 入门教程 附件 7:Multisim10 仿真软件简介与使用
主控程序
硬件接口程序 ADC初始化子程序
按键检测子程序
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LED 显示子程序
中断处理模块
PWM 控制子程序

人机接口程序 按键处理子程序
系统显示子程序
温度刷新子程序

… 处理算法程序 温度处理子程序
温度控制子程序
PID 计算子程序

系统软件

6
附件 8:Keil u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安装及使用介绍 附件 9:课程设计报告案例 附件 10:软件例程
4.9  Proteus 软件
Proteus 软件由英国 Labcenter Electronics 公司于 1989 年推出,是用于单片机系统设计的虚拟仿真工具, 不仅能实现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及数/模混合电路的设计和仿真,而且能为单片机应用系统提供方便的软、 硬件设计和系统运行的虚拟仿真,这是 Proteus 最具特色的功能。 Proteus 软件将单片机(或微处理器)仿真与电路仿真相结合,可直接在基于电路原理图的虚拟原型上 进行单片机程序的编写与调试,并进行功能验证。在仿真过程中,用户可以用鼠标单击开关、按键、电位 器、可调电阻等动态外设模型,使单片机系统根据输入信号做出相应的响应,并将处理结果实时地显示在 显示器件(如数码管、LED、LCD 等)上,并可驱动各种常用电机等虚拟输出外设,实时看到运行后的输 入、输出效果。 Proteus 软件将单片机的程序嵌入到虚拟硬件中,整个过程与真实的软件、硬件调试过程相似,从而实 现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软硬件联合仿真。 Proteus 软件的使用方法见附件 6:《Proteus 入门教程》。
4.10 Multisim 软件
Multisim 是一个原理电路设计、电路功能测试的虚拟仿真软件。Multisim 用软件的方法虚拟电子与电 工元器件,虚拟电子与电工仪器和仪表,实现了“软件即元器件” 、“软件即仪器” 。Multisim 的元器件库 提供数千种电路元器件供实验选用,同时也可以新建或扩充已有的元器件库。Multisim 的虚拟测试仪器仪 表种类齐全,并且具有较为详细的电路分析功能,可以设计、测试和演示各种电子电路,包括电工学、模 拟电路、数字、电路、射频电路及微控制器和接口电路等。 利用 Multisim 可以实现计算机仿真设计与虚拟实验,与传统的电子电路设计与实验方法相比,具有如 下特点:设计与实验可以同步进行,可以边设计边实验,修改调试方便;设计和实验用的元器件及测试仪 器仪表齐全,可以完成各种类型的电路设计与实验;可方便地对电路参数进行测试和分析;可直接打印输 出实验数据、测试参数、曲线和电路原理图;实验中不消耗实际的元器件,实验所需元器件的种类和数量 不受限制,实验成本低,实验速度快,效率高;设计和实验成功的电路可以直接在产品中使用。 Multisim 软件的使用方法见附件 7: 《Multisim10 仿真软件简介与使用》。
4.11  Keil 编程软件
Keil C51 是美国 Keil Software 公司出品的 51 系列兼容单片机 C 语言软件开发系统,提供了包括 C 编 译器、宏汇编、连接器、库管理和一个功能强大的仿真调试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通过一个集成开发 环境(uVision)将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 采用 C 语言进行开发的优点: 1.Keil C51 生成的目标代码效率非常之高,多数语句生成的汇编代码很紧凑,容易理解。在开发大型 软件时更能体现高级语言的优势。 2.与汇编相比,C 语言在功能上、结构性、可读性、可维护性上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易学易用。用 过汇编语言后再使用 C 来开发,体会更加深刻。Keil C51 软件提供丰富的库函数和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调 试工具,全 Windows 界面。 Keil 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见附件 8:《Keil u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安装及使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