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按键码0100 0010等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9-04-16):
遥控按键码1000,0100,0010,0001,1100,1001等等。还有把1换成2的,有的还有f。这些是如何定义的?小弟求赐教!希望大神能帮忙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A:
其实就是2进制转16进制,按照 8421码来算,由于代码中从左到右每一位的1分别表示8,4,2,1
我们把  1000,0100,0010,0001,1100,1001 分隔符标注好的来算下(注意实际操作中是以最低位开始数,即从右向左数气,每4位一个逗号分隔符)

1000    8+0+0+0 = 8
0100    0+4+0+0 = 4
0010    0+0+2+0 = 2
0001    0+0+0+1 = 1
1100    8+4+0+0 = 12(16进符号为 c)
1001    8+0+0+1 = 9

16进数标识符位 0x    所以上面那一长串2进制数转换成16进制数 0x8421c9

楼主:
十分感谢回复我!这个回答对我太有用了!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按键码是2000,0200,0020,0002.这种是不是2就相当于1了?

网友B:
先好好的学习下进制转换吧,百度搜索进制在线转换,自己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