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4G 6通道遥控器做好后找不到电源部分无法启动

楼主:
各位大神,我是从这个网上做的遥控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03e7d40102vk1h.html
做好之后发现,我找不到电源部分,这个遥控器无法启动,想找个大神咨询

网友A(2019-04-28):
这个的资料你还有吗

网友B(2019-11-06):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资料你还有吗

我就是按那个网页里的材料做的,没有别的资料

网友C:
你的程序是如何下到单片机的?简单直接点电解的正极接5V正负极接负就行了吧

网友D:
看资料不详细啊,你给的那个网址有图片。
看图片:有原理图的那张,7.4V那是电源输入-----你最好在你附近找个师傅哦

示意 原理图

示意 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资料不详细啊,你给的那个网址有图片。
看图片:有原理图的那张,7.4V那是电源输入-----你最好在你附近 ...

哦,好的,谢谢啦,我先试试,真的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