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单片机智能电子密码锁仿真,调试过程遇到问题

楼主:
刚刚接触单片机的学习,在尝试制作智能电子密码锁仿真,但在调试过程出现了问题,求大神帮忙解决问题!
要求的效果是,输入123456后确定,LED亮表示正确
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输入数字,但按下确定键后无论密码正确与否,LED灯都不亮。

以下是电路图和源程序设计

ORG 00H
      MOVR5,#00H
      MOVR7,#00H
      DJNZ R7,$
      MOVR7,#10H
      MOVR6,#06H
      MOVR1,#35H
L1:   MOV A,R7
      MOVDPTR,#TABLE
      MOVCA,@A+DPTR
      MOV @R1,A
      DEC R1
      INC R7
      DJNZ R6,L1
START: ORL P2,#0FFH
       MOVR4,#06H
       MOVR0,#40H
CLEAR: MOV @R0,#00H
       INC R0
       DJNZR4,CLEAR
L2:    MOVR3,#0F7H
       MOVR1,#00H
L3:    MOV A,R3
       MOV P1,A
       MOV A,P1
       MOV R4,A
       SETB C
       MOVR5,#04H
L4:    RLC A
       JNC KEYIN
       INC R1
       DJNZR5,L4
       CALL DISP
       MOV A,R3
       SETB C
       RRC A
       MOV R3,A
       JC L3
       JMP L2
KEYIN: MOV A,R1
       XRLA,#0BH
       JZ X3
       MOV A,R1
       XRLA,#0FH
       JZ X4
       MOVR7,#10
D1:   MOV R6,#24
       DJNZ R6,$
       DJNZR7,D1
D2:    MOV A,P1
       XRL A,R4
       JZ  D2
       MOV A,R1
       MOV DPTR,#TABLE
       MOVCA,@A+DPTR
       MOV R7,A
       XRLA,#0AH
       JZ SET0
       MOV A,R7
       XRLA,#0BH
       JZ START
       MOV A,R7
       XRLA,#0CH
       JZ L2
       MOV A,R7
       XRLA,#0DH
       JZ L2
       MOV A,R7
       XCH A,40H
       XCH A,41H
       XCH A,42H
       XCH A,43H
       XCH A,44H
       XCH A,45H
       CALL DISP
       JMP L2
X3:    JMP DISP2
X4:    JMP COMP
DISP:MOV R0,#45H
DISP1: MOV A,@R0
       ADDA,#50H
       MOV P0,A
       CALLDELAY
       DEC R0
       MOV A,@R0
       ADDA,#40H
       MOV P0,A
       CALLDELAY
       DEC R0
       MOV A,@R0
       ADDA,#30H
       MOV P0,A
       CALLDELAY
       DEC R0
       MOV A,@R0
       ADDA,#20H
       MOV P0,A
       CALLDELAY
       DEC R0
       MOV A,@R0
       ADDA,#10H
       MOV P0,A
       CALLDELAY
       DEC R0
       MOV A,@R0
       ADDA,#00H
       MOV P0,A
       CALLDELAY
       RET
SET0:  MOVR2,#06H
       MOVR0,#40H
       MOVR1,#30H
E1:    MOV A,@R0
       XCH A,@R1
       INC R0
       INC R1
       DJNZR2,E1
       CALLDELAY
E2:    JMP START
COMP:  MOVR1,#45H
       MOVR0,#35H
       MOVR2,#06H
C1:    MOV A,@R1
       XRL A,@R0
       JNZ C3
       DEC R1
       DEC R0
       DJNZR2,C1
       CLR P2.0
       MOVR2,#200
C2:    MOVR6,#248
       DJNZ R6,$
       DJNZR2,C2
C3:     INC R5
          MOVA,R5
          MOVR5,A
       CJNE  R5 ,#03H,C4
        CLR  P2.1
       MOVR5,#00H
C4:  JMP START
DISP2: MOV R0,#35H
       CALL DISP
       MOV A,P1
       XRL A,R4
       JZ DISP2
       CALLDELAY
       JMP START
DELAY: MOV R7,#C3
D3:   MOVR6,#248
       DJNZR7,D3
       RET
       ORG 300H
TABLE: DB 01H,02H,03H,0CH
       DB 04H,05H,06H,0DH
       DB 07H,08H,09H,0EH
       DB 0AH,00H,0BH,0FH
       DB 01H,02H,03H,04H,05H,06H
       END

网友A(2019-04-16):
楼主的发光二极管怎么是这样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发光二极管怎么是这样接的

感谢感谢,确实是这个问题!没有注意高低电平,修改后已经能够正常运行了

网友B:
确实是个低级错误,已经正常运行了!

网友C:
第一行应该是:  ORG 100H
要跳过中断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