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用单片机控制SG90舵机(原理+编程)

楼主(2019-04-16):
此篇文章免费分享给大家,这篇文章结合笔者所学以及在往上参考大神的讲解,通过自己的理解整理成文档,在此免费分享给大家,由于笔者是一名在读学生,文中难免有不当之处,如有错误,望大家指正!!!我会把源文档和源程序放在附件中,有黑币的直接下载,没有的留下邮箱,看见回

SG90舵机(模拟舵机)
一、日常吐槽~~~~~~,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占用大家一些时间。容我骂街一番,$##%%%$%#$#$$%^艹……………….,哎呀妈呀,骂的有点喘不过来了,额~呸,是(文明人,文明人)
可能就奇了怪了,你不好好码字,骂什么街呢!说来惭愧,上边被骂的人就是笔者自己。今天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对,就这个鬼舵机,怎么都不转!!!检查硬件---检查程序---百度,如此反复N小时。始终找不到问题所在,程序呢,怎么看,怎么硬件呢,怎么看,怎么!说是急,那是快,电闪雷鸣,刀光剑影,啪,一个数字1摔在脸上,于是乎,快速打开课本,啪~啪~啪,数字0、1,大脑瓜子一拍,哎呀,一定是这错误了!快速拿起闪闪发光的鼠标,熟练的打开Keil4,一段操作猛如虎,只听见那~~~吱,舵机工作了~~~~
粗心大意定时器0对应的中端口----void Timer() interrupt 1
马虎大意的我写成了这样:void Timer() interrupt 0.
家都走错了,人家咋可能给你钱,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细心细心再细心
中断号
中断源
0
外部中断0
1
定时器中断0
2
外部中断1
3
定时器中断1
4
串行口中断1
注意C语言用关键字“interrupt+数字”来代替汇编中中断入口地址
——————————————————————————————————
以上非本次笔记重点,只是笔者一点小小的吐槽,外加一点小小的知识
——————————————————————————————————
二、主咖登场基本概念:1.舵机:舵机是一种位置(角度)伺服的驱动器,适用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舵机只是一种通俗的叫法,其实质是一个伺服马达

2.模拟舵机:需要不断的发送目的地PWM信号,才能旋转到指定位置。例如:我现在让它旋转90度,我就需要不断的发送90度的PWM信号直到到达指定位置才能停止。

3.数字舵机:只需给一个目的地PWM信号,即可旋转到指定位置。例如:我现在让它旋转90度,我只需要发送一次90度的PWM信号,它就可以旋转到90度。

4.PWM信号:PWM(脉冲宽度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那么什么叫PWM信号呢,笔者就简单的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使用的单片机都是数字电路,它的I/O口只有两种状态,那就是高电平1,低电平0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们通过控制微处理器输出1-0-1-0-1-0-1-0……如此循环往复,就成为下图1所示的情况,这就是PWM信号。

1.PWM信号
5.占空比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占整个周期的时间就叫作占空比。

6.PWM频率PWM频率是指每秒钟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再到高电平的次数。
工作原理  理解以上的概念,对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希望大家能好好掌握上面的概念。
我所使用的SG90舵机,如下图2所示

2
接线方法
          红-------------------------VCC
          棕色----------------------GND
          橙色----------------------信号线

原理:舵机内部有一个基准电压,微处理器产生的PWM信号通过信号线进入舵机产生直流偏置电压,与舵机内部的基准电压作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上,从而决定正反转。当舵机开始旋转的时候,舵机内部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旋转,使得电压差为零,电机停止转动。

重点:作为一个单片机编写者,具体的原理,我们不必要搞清楚,我们只需知道如何控制它即可,以下将讲解如何控制舵机运转。

第一步:我们需要使用单片机产生周期为20ms,高电平t等于0.5ms-2.5ms之间的这样一个方波。定时器+中断产生这样的方波。
高电平在一个周期20ms的持续时间对应的舵机角度,如下图所示。
高电平t占整个周期T(20ms)的时间
舵机旋转的角度
0.5ms
0度
1ms
45度
1.5ms
90度
2ms
135度
2.5ms
180度
第二步:简单讲一下编程思想吧,我所使用的是方法是定时器+中断,定时器每0.5ms中断一次,需要中断40次才能达到20ms。我们此时需要一个全局变量来记录中断的次数,当中断达到40次时,全局变量重新清零。当中断次数小于a时,信号线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零。此时a的值对应关系如下(1--0度,2--45度,3--90度,4--135度,5--180度)。
第三步:着重讲程序中一个语句的含义

为什么此处要此处a==16,a==32,首先,这个值是我一步步测试出来的,如果你看见源程序的话,上面有详细的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我们知道SG90是一个模拟舵机,需要不断的给出信号才能到达指定的位置。到达这个位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实际上面的a==16,相当于延时,这段时间刚好能够让舵机达到指定的位置,然后在接收下一个回摆程序。a==32,是因为我需要让它来回摆动的时间对称,所以才用a==32的。有兴趣的可以改变a的值,观察一下具体的情况。
程序此处都不贴出来,时间紧迫,我会放在附件中,有黑币的直接下载,没有的,留下邮箱

#include<reg52.h>
sbit SG_PWM=P0^0;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PWM_count=3;                  //1--0度,2--45度,3--90度,4--135度,5--180度
unsigned char a=0;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0定时方式1
  TH0=0Xfe;
  TL0=0X33;       //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0
  EA=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特别注意此处,0--外部中断0,1--定时器中断0,2--外部中断1,3--定时器中断1,4--串行口中断1
{
  TR0=0;
  TH0=0Xfe;
  TL0=0X33;       //重新赋计数初值为0.5ms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count++;
  if(count>=40)
  {
    count=0;
    a++;
  }
  TR0=1;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if(a==16)                             //20是比较舒服的连贯动作,20以上动作些许不连贯  10的时候出现打架情况,15的时候打架几乎没有,16比较完美
      {
        PWM_count=1;
      }
      if(a==32)
      {
              PWM_count=3;
        a=0;
      }
  }
}

网友A(2019-05-24):
引用 楼主:
看看定时器是否配置正确,示波器也就做实验用过,我也不太懂!你们条件真好

我的示波器是玩具型的,80元左右(附图),看I/O简单的信号方便,缺点是会卡。P0^0取反有信号,只是t是低电平,T—t是高电平,舵机不认识,所以不动,和舵机反向器不一样(附舵机反向器图,和一角硬币差不多大)。现在最希望舵机摆动能受控,想做个遥控的划艇或是龙舟玩,遥控接收机输出的信号和舵机一样的,是t=1~2ms, T=20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得不承认,你比我玩的好,我还是小菜鸡一个呢

您太过谦啦!如果有笨笨比赛的话,我保证能拿金牌,比如高考英文最高一次是11分,所以学编程很难,学了十多年,一月前才入门,现在对中断和计时程序任然看不懂,比如: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count++;
  if(count>=40)
  {
    count=0;
    a++;
  }
  TR0=1;
}
这段程序,我只猜到40是20ms,其他的都不知道是啥意思。
另外,倒数第三句a==32;我改成a==a+a;为啥就报错呢?请楼主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太过谦啦!如果有笨笨比赛的话,我保证能拿金牌,比如高考英文最高一次是11分,所以学编程很难,学了十 ...

其实给你些建议吧:
1.英语和编程是两回事,如果真的说他俩有点关系的话,那可能就是芯片手册了吧
2.这个程序比较简单,如果中间好多理解不了的话,建议去看下定时器,好好理解下
3.编程学了10多年?一个月前才入门,这个优点尴尬啊
4.C语言一定要有扎实的基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给你些建议吧:
1.英语和编程是两回事,如果真的说他俩有点关系的话,那可能就是芯片手册了吧
2.这 ...

听您的建议,我把定时器有关的视频教程又看了好几遍,还是许多不懂。
说实话,我的这样智商,学习十几年能入门,会搞LED了,开心了好久呢!哈哈~
请问一下:学好51编程需要看那些书?以前看C语言书 发现和51联系不大。
另外,如果写一个受控的舵机程序,难度大啊?估计是目前这个程序的几倍?谢谢!
我目前是用纯硬件做一套可以遥控的舵机控制系统,非常麻烦,所以想用单片机来弄,

楼主(2019-04-17):
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

楼主:
不客气不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B:
请问自动控制使用什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自动控制使用什么控制的?

这个自动控制很简单,就是我上边讲的a==16,这只不过是个延时,为了让舵机达到指定位置,然后在返回另一个指定位置,从而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C:
有电路图?

楼主:
这个很简单的,就是随手演示一下,没有特意的去画电路图

楼主:
已发送,注意查收

楼主:
共同进步

网友D:
请问转180°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转180°应该怎么设置??

高电平t占有周期的时间改为2.5ms,理论上可以转到180°,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得舵机不能完全转到1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2622869349@qq.com    谢谢楼主

已发送

网友F:
楼主,要控制多个舵机应该怎么办?我这样改的程序但是这几个舵机转的角度都不一样,有的转角特别小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SG_PWM2=1;
         SG_PWM3=1;
         SG_PWM4=1;
  }
  else
  {
    SG_PWM1=0;
         SG_PWM2=0;
         SG_PWM3=0;
         SG_PWM4=0;
  }

楼主:
额  兄弟  别逗了,那么多黑豆,如果觉得能学到东西就下了吧。没有的我可以帮忙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控制多个舵机应该怎么办?我这样改的程序但是这几个舵机转的角度都不一样,有的转角特别小
if(co ...

你是想要所有的舵机转一样的角度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要所有的舵机转一样的角度嘛?

是的,我想让它们同步地转一样的角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想让它们同步地转一样的角度

实际上我想做一个四足机器人,让它们都同步转一样的角度只是先测试一下,最终想实现的是前两个舵机同步前摆同时后两个舵机同步向后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我想做一个四足机器人,让它们都同步转一样的角度只是先测试一下,最终想实现的是前两个舵机同步前 ...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你可以单个舵机调试,让每个舵机都转90°,之后在四个舵机一起调试。我怀疑是不是舵机初始位置不一样,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电平t占有周期的时间改为2.5ms,理论上可以转到180°,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得舵机不能完全转到180° ...

第一次做,不是很明白,请问要怎样改?谢谢

网友G:
1135749091@qq.com谢谢楼主了啊 有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35749091@qq.com谢谢楼主了啊 有急用

已发送

网友G:
1135749091@qq.com求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35749091@qq.com求发

已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97714938@qq.com 谢谢楼主

已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52493957@qq.com 谢谢!

已发送

网友J:
41467046@qq.com  感谢楼主

网友K:
1351956824@qq.com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L:
18866546599@163.com   谢谢

网友L:
1420633563@qq.com非常感谢,有急用

楼主:
电脑重装系统了,邮箱还没装上,装上的时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1420633563@qq.com非常感谢,有急用

电脑重装系统了,还没来的及安装邮箱

楼主:
已经发送,用网页版的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1420633563@qq.com非常感谢,有急用

已经发送

网友M(2019-05-17):
楼主你好,我的舵机是数字舵机,我按照您的代码,在中断的count > 40 的判断里加了一句 TR0 = 0以中断计时。这样子使数字电机仅接受一次pwm。但是舵机没有动静。如果什么都不改,舵机就会左右乱摆,毫无规律。我的舵机是ds3119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我的舵机是数字舵机,我按照您的代码,在中断的count > 40 的判断里加了一句 TR0 = 0以中断计时 ...

第一,有没有将中断后面的TR0=1注释掉
第二,这个数字舵机的驱动方式是否和这个模拟舵机一样

网友A:
只有3个币,下不了,请楼主或其他版友发一个,谢谢先啦!
yan53h@163.com

网友N:
928383715@qq.com  麻烦了

网友A:
我下午跟的帖子,为什么看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午跟的帖子,为什么看不到呢?

我才看见

网友M:
引用 楼主:
第一,有没有将中断后面的TR0=1注释掉
第二,这个数字舵机的驱动方式是否和这个模拟舵机一样

你好,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写回源代码后,有时候可以正常工作,但有时又会呈现出毫无规律的运动,请问是和我的电源的选择有关系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第一,有没有将中断后面的TR0=1注释掉
第二,这个数字舵机的驱动方式是否和这个模拟舵机一样

不好意思打扰了,已经解决了,谢谢。是我的共地没有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好意思打扰了,已经解决了,谢谢。是我的共地没有接好

好滴,也没帮到你,不客气了

楼主:
楼上的,都不一一恢复了,我看到得都回复了

网友A:
遇到一个奇怪的事:sbit PM=P0^1,然后和P0^0取反,编译没有错误和警告。但是P0^1的舵机不动,用示波器看一下,发现P0^1啥波形都没有,奇怪不?

网友O:
请问,您有这个型号舵机的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您有这个型号舵机的原理图吗?

这个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奇怪的事:sbit PM=P0^1,然后和P0^0取反,编译没有错误和警告。但是P0^1的舵机不动,用示波器看一 ...

看看定时器是否配置正确,示波器也就做实验用过,我也不太懂!你们条件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示波器是玩具型的,80元左右(附图),看I/O简单的信号方便,缺点是会卡。P0^0取反有信号,只是t是低电 ...

不得不承认,你比我玩的好,我还是小菜鸡一个呢

网友A:
再请教一事:如果让舵机先从90度到0度,然后再0~90度摆动,是不是只需改下面这段程序: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count++;
if(count>=40)
{
  count=0;
  a++;
我改了N次,总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P:
非常感谢楼主!
最近刚好在使用SG90舵机做无碳小车转弯模块,但是目前调试出来的结果是舵机一直在朝一个方向不停转动,唉,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哭泣
希望能得到您的资料,谢谢!
nustlty@163.com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您的建议,我把定时器有关的视频教程又看了好几遍,还是许多不懂。
说实话,我的这样智商,学习十几年 ...

加我QQ,782977902,记得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P:
非常感谢楼主!
最近刚好在使用SG90舵机做无碳小车转弯模块,但是目前调试出来的结果是舵机一直在朝一个方 ...

好滴 ,发给你了

网友Q:
我的邮箱869260915@qq.com,谢谢兄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非常感谢楼主!
最近刚好在使用SG90舵机做无碳小车转弯模块,但是目前调试出来的结果是舵机一直在朝一个方 ...

已经发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示波器是玩具型的,80元左右(附图),看I/O简单的信号方便,缺点是会卡。P0^0取反有信号,只是t是低电 ...

这上边好像不让加好友,有问题将你的号码发到我邮箱

网友R:
楼主,发我一下,谢谢1462970411@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我QQ,782977902,记得备注

谢谢!已加

网友S:
这个应该有用,航模的油门的控制是不是用的这种pwm的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应该有用,航模的油门的控制是不是用的这种pwm的方式呢、?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有玩过航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给你些建议吧:
1.英语和编程是两回事,如果真的说他俩有点关系的话,那可能就是芯片手册了吧
2.这 ...

您说的对!C语言基础很重要。
我从入门时的LED重头看,知道延时用delay,for,while都可以。
又仔细学习定时器,现在能大概看懂程序了,还有一些不太懂,等你答辩搞好再请教,学业优先,祝您答得顺利!

网友T:
2963640193@qq.com
现在我也在调试这个,一筹莫展,看了楼主的帖,颇有启发,谢谢

网友U(2019-06-30):
楼主好,可以麻烦分享下资料吗,谢谢了,邮箱:1523208759@qq.com

网友V:
还没学到这个水平 路过

网友W:
2297388357@qq.com  感谢啊

网友X:
1425154846@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Y:
1959698420@qq.com提前感谢楼主

网友Z:
1031505657@qq.com  学习楼主,努力学习中

网友AA:
问楼主有没有试过52单片机控制舵机最小可以多少度,我自己控制是9度,4.5度时候舵机里面响不会转动,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算法问题?还是52的1极限就是9度?谢了。

网友AB:
1182537556@qq.com谢谢大佬

网友AC:
大佬,中断函数里,第一句TR0=0;和最后一句TR0=1,还有那个a,实在是不太懂。邮箱是951032564@QQ.COM谢谢啦。

网友AD(2019-07-30):
老哥,应该把count>=40改成39吧, 0-39是40次,等于20ms,你这样多了一个500微秒,生成的pwm每个周期不准确了。

网友AD:
还有老哥其实你count=0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进入500微秒的高电平了吧,count=4的时候是180°应该

网友AE:
513518039@qq.com              感谢楼主

网友AF:
757945645@qq.com  大佬求一份了。🙏

网友AG:
是用89s51吗

网友AH:
2668311197@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AE:
求资料 513518039@qq.com

网友AI:
271993176@qq.com  跪谢楼主

网友AJ:
1814082861@qq.com 学习一下

网友AK:
742693662@qq.com       感谢楼主

网友AL:
2258741268@qq.com,谢谢大佬

网友AM:
1619876319@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AN:
530626884@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O:
1477265248@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AP(2019-09-02):
269683824@qq.com谢谢大佬!!

网友AQ:
1095062358@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AR: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新人还没有黑币,求楼主分享下附件,331790796.感谢

网友AS:
810506216@qq.com 谢谢了

网友AS:
1444641945@qq.com谢谢大佬

网友AT:
资料请发233950734@qq.com谢谢了。准备6个角度控制。舵机到到角度后断电,可以锁定不动吗?还是要持续供电吗?

网友AU(2019-10-06):
601941846@qq.com谢谢啦

网友AV:
楼主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吧,不知道我哪来的雅兴居然去算你定时器初值所设定的时间。

网友AW:
楼主我的坨机还是不能转,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AX:
2540716911@qq.com 谢谢楼主了

网友AY:
1485030217@qq.com  感谢楼主

网友AZ:
2858426176@qq.com谢谢你

网友BA(2019-11-20):
楼主你好physicafukun@163.com,谢谢啦~

网友BB:
2077020250@qq.com求楼主发一份按键资料

网友BC:
引用 网友A:
我的示波器是玩具型的,80元左右(附图),看I/O简单的信号方便,缺点是会卡。P0^0取反有信号,只是t是低电 ...

请问自动控制使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BC:
引用 网友B:
请问自动控制使用什么控制的?

上边的a==16,但是个延时,先达到指定位置,然后返回另位置。

网友BD:
内容非常棒,理论结合实践

网友BE:
964924084@qq.com
另外想问一下楼主,我打算做一个车牌识别的控制舵机开门的课程设计,当在MATLAB中进行车牌识别,得出一个对应的输出信号时,怎么控制舵机自动开门呢?

网友BF(2019-12-21):
楼主做资料很用心,不错!

网友BG:
那个代码好像有点问题,当PWM_COUNT=5时,只转了大概135度角。据我测试应该在延时函数中令SG_PWM=1 =1,平且最初的COUNT=1

网友BH(2020-02-07):
还可以有更简单的,直接控制角度,需要的可以私我

网友BI:
chin199@163.com谢谢楼主

网友BJ:
1183586187@qq.com  麻烦楼主了,谢谢

网友BK:
能不能给份舵机资料,没币了。shunfa1@163.com,谢谢楼主

网友BL:
2889268739@qq.com,能不能再给份小白级别的单片机入门教程,谢谢谢谢楼主了

网友BM:
19813623532@qq.com     谢谢楼主了

网友BN:
资料很全

网友BO(2020-03-20):
751554481@qq.com     感谢楼主

网友BP:
有些懂了

网友BQ:
欧力给,正需要!

网友BR:
1007145336@qq.com,谢谢楼主大人

网友BS:
引用 网友A:
听您的建议,我把定时器有关的视频教程又看了好几遍,还是许多不懂。
说实话,我的这样智商,学习十几年 ...

先玩arduino 吧  这个要简单些  玩的差不多了再回来玩51 搞懂底层  玩单片机最好是多动手 有问题再去看视频资料

网友BT:
引用 网友A:
听您的建议,我把定时器有关的视频教程又看了好几遍,还是许多不懂。
说实话,我的这样智商,学习十几年 ...

不疯魔不成活,说明你还不够疯。

网友BU(2020-04-22):
1017892037@qq.com  感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V:
程序很详细,多谢!很值得去学习和观看。

网友BW:
过程思路很详细!

网友BX:
试试看很给力

网友BY:
楼主,自动控制的代码,可以使舵机旋转90度,然后过一会儿又旋转回以前的位置

网友BZ:
网络规划

网友CA(2020-06-03):
感谢楼主分享,麻烦您也发一下。

网友CB:
楼主方便给代码吗

网友CC(2020-07-27):
请问舵机可以调节转动速度吗

网友CD:
我有几个问题,第一,0.5ms是0,意思是他没有转吗,第二所有的舵机转的角度都一样,第三怎么让他转-90度    非常感谢

网友CE(2020-09-08):
3233635736@qq.com多谢好不容易找到一篇讲解的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CF:
楼主,其实驱动舵机,最简单的就是软件延时,For循环嵌套
1 for延时,0 for延时这样,
普通舵机驱动还是很简单的。
说实话51性能太差,在同步运动的要求下(其实不止51很多MCU都不行,1T的MCU会好很多,但是舵机多了还是渣渣,舵机分辨率越高,对MCU要求就越苛刻),带不了太多舵机,带舵机多了,舵机的操作精度会立马下降。
普通舵机的有效范围是1-2ms高电平,分辨率要求达到1°,5.5us就要有一次中断判断。所以,航模接收机,包括飞控,舵机输出基本都是串行异步的方式进行驱动,以保证10路信号输出

网友CF:
引用 网友CD:
我有几个问题,第一,0.5ms是0,意思是他没有转吗,第二所有的舵机转的角度都一样,第三怎么让他转-90度    ...

做出如下定义1.5ms状态为中立,小于1.5ms为反转或负方向运行,高于1.5ms为正转或正方向运行。
哈哈哈。其实,通常说0肯定是1.5ms -90定义为1ms +90定义为2ms。
你会问,为啥是1ms和2ms,不是应该是0.5-2.5ms么?舵机分不同种类,有90°舵机180度舵机,还有360度舵机(收帆舵机)通常,为保证兼容性,模型接收机输出的信号在1-2ms

网友CG:
lovinglxf@126.com 万分感谢如果能有一些资料能否也发我参看学习一下呢谢谢楼主了,祝楼主一身平安!

网友CH:
楼主方便给代码吗505024254@qq.com ,谢谢哈

网友CI:
213973009@qq.com谢谢楼主,给力啊

网友CJ(2020-10-08):
winter_wind0571@qq.com
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CK:
1293930389@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CL:
996501050@qq.com
如果能发过来的话,非常感谢!!

网友CM:
自学单片机有段时间了, 菜鸟一只, 终于找的一个地方学习,

网友CN(2020-11-25):
谢谢大佬1727022151@qq.com

网友CO:
非常感谢,很需要,谢谢

网友CP:
楼主,怎么能让他一直转

网友CQ: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最近也要用sg90舵机做一个机械臂

网友CQ: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自动控制和按键控制的源程序吗?1292200517@qq.com

网友CR:
1535248756@qq.com  感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S(2021-01-08):
1425026347@qq.com
楼主麻烦了

网友CT(2021-02-26):
内个,能实现任意角度的转动么?

网友CU:
楼主还记得这个模块吗?请问a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V(2021-04-17):
同学,能把资料分享给我一份吗,我邮箱zboyun@163.com,感激不尽!

网友CW:
引用 楼主:
其实给你些建议吧:
1.英语和编程是两回事,如果真的说他俩有点关系的话,那可能就是芯片手册了吧
2.这 ...

我也笨,学了好多年,也是最近才入门

网友CX:
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1是0度,2是45度,3是90度?你设定的pwm_count是3,也就是说转动90度,但是中断处理程序里面,count<=3,这个不是应该会输出4次0.5ms的高电平吗,那2ms对应的占空比不应该就是135度,而不是90度吗?

网友CY(2021-05-29):
引用 网友A:
我的示波器是玩具型的,80元左右(附图),看I/O简单的信号方便,缺点是会卡。P0^0取反有信号,只是t是低电 ...

能给我发一下吗,顺便问一下能不能设置舵机正转90度和反转90度

网友CZ:
很有帮助,赞

网友DA:
楼主的晶振频率是多少的?

网友DB:
楼主给力,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DC:
真是好资料 非常感谢楼主的 分享。O(∩_∩)O谢谢

网友DD(2021-07-14):
楼主厉害啊楼主六六六

网友DE:
引用 楼主:
高电平t占有周期的时间改为2.5ms,理论上可以转到180°,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得舵机不能完全转到180° ...

我想问问怎么反转?

网友DF(2022-05-09):
非常给力的程序

网友DG(2022-12-07):
你好,请问你是用keil5还是keil4编程的代码呢,可以发一份吗?

网友DH(2023-05-31):
引用 网友BH:
还可以有更简单的,直接控制角度,需要的可以私我

有更简单的源码么?

网友DI(2025-04-19):
求高级工程师大佬发资料😄2131113264@qq.com

网友DJ:
非常棒的分享,思路独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