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单片机的花盆自动浇水系统 求思路

楼主(2019-04-16):
求助一下大神们,基于ATmega16单片机的花盆自动浇水系统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设计?

网友A:
某宝买一个土壤湿度检测模块。才几元。然后就简单了吧。太干燥就驱动小抽水机浇水几秒或者几十秒。

网友A:
建议你参考这个帖子:
AD转换测土壤湿度(基于STC15F2K60S2单片机)
http://www.51hei.com/bbs/dpj-928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