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释电传感器HC-SR501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16):
根据网上所给出的HC-SR501可得知,输出信号是电平信号,检测到有人时输出高电平3.3V,没人时时低电平0V,很明显是数字信号,而且可以直接跟MCU相连进行之后的外设处理(例如声光提示等等)ADC都不用了

网友A:
根据网上所给的说明书可以得出有人时检测到的是高电平3.3V,没人时是低电平0V,所以最后输出的信号必然是数字信号,而且可以直接连MCU进行处理.

网友B:
输出只有高低电平,当然是数字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网上所给出的HC-SR501可得知,输出信号是电平信号,检测到有人时输出高电平3.3V,没人时时低电平0V,很 ...

请问有输出是模拟信号的红外传感器么

网友C:
请问有输出是模拟信号的红外传感器么

网友D(2021-01-07):
输出高低电平,即输出数字信号。数字量是用二进制,通过高低电平表达0、1进行传输!

网友E:
数字信号   高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输出高低电平,即输出数字信号。数字量是用二进制,通过高低电平表达0、1进行传输!

正解,同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有输出是模拟信号的红外传感器么

直接从模块中找到模拟输出点不成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直接从模块中找到模拟输出点不成吗?

可以找到运放的输出模拟信号,没有经过比较器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还要自己使用BS0001或者EG4002之类的也可以根据电路原理找出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I:
可以从BS0001的16脚取出模拟信号

网友I:
0001的16脚为1级运放输出模拟信号,12脚为2级运放输出模拟信号。2脚为开关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