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总是在第八行出现missing';'before''

楼主(2019-04-16):
(图片)

网友A:
u8是什么,你都没有定义

网友B: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改成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网友C:
书写格式不对吧

网友D:
u8 没有定义

网友E:
把u8都改为uchar

网友F:
你要typedef 定义uchar为u8,

网友G:
应该就是定义和引用前后不一致,把u8改成uchar试一下吧

网友H:
上下定义不一样,u8改为uchar

网友I:
你没有定义u8,所以u8是不存在的,不能用

网友J:
u8没有定义   用uchar

网友K:
没有定义

网友L:
u8没定义,可以改为uchar;或者在第8行前加入#define u8  unsigned char

网友M:
u8改成uchar

网友N:
没有定义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