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如何测量出步进电机的电流?电路图怎么接?

楼主:
如图,一般测电压电流都是两个引脚,可是到了ADC0809是一个引脚。电路图应该怎么接!

网友A(2019-04-16):
求助求助

网友B:
ADC0809是“两”个引脚,引脚“地”被隐含了!

网友C:
另一个脚就是电源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0809是“两”个引脚,引脚“地”被隐含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脚就是电源地。

你好
第一,那这样的话,想测电阻的电压,只要接正极就行了对吧?
第二,你看一下我上面的的protues图,我如果接电阻R1的时候,电流显示为0,检测其他电阻正常,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