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 AD数模转换LCD1602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4-1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com.h"
unsigned int vol;
unsigned char num[]={"0,1,2,3,4,5,6,7,8,9"};
extern voldate1;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voldate;

        while(1)
        {
                lcd_init();
                voldate=iic_readvoldata();
                vol = voldate*5/0.255;
                lcd_writecmd(0x85);
                lcd_writedata(vol/1000%10+0x30);
                lcd_writedata('.');
                lcd_writedata(vol/100%10+0x30);
                lcd_writedata(vol/10%10+0x30);
                lcd_writedata('V');
                delay1s();
        }
}

网友A(2019-11-13):
学习了,需要用Proteus8.13打开才能正常显示电压,其他版本失败

网友B(2020-01-06):
需要帮助大佬,我下载了你的文件 需要帮助?

网友C(2020-06-13):
这个有代码吗

网友D(2024-03-07):
运行,仿真一直显示0  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E(2024-07-06):
第二个仿真为什么没有显示屏啥也没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