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单片机LCD不能正常显示1个点和LCD映射有疑惑

楼主:
void LCD_Config(void)
{
  //SEG GPIO Init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EG1,2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EG3,4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EG5,6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EG7,8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EG9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EG10,11
  //COM GPIO Init
  GPIO_Init(GPIOF,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COM4,5
  GPIO_Init(GPIOF,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COM6,7

//------打开LCD时钟------
  CLK->PCKENR2 |= (1<<3);
//----设置LCD预分频值----
  LCD_FRQ_PS0=0;// 2^PS[3:0]
  LCD_FRQ_PS1=0;//分频值为0
  LCD_FRQ_PS2=0;
  LCD_FRQ_PS3=0;
//----设置LCD分频值----
  LCD_FRQ_DIV0=0;//DIV[3:0]+16
  LCD_FRQ_DIV1=0;//分频值为16
  LCD_FRQ_DIV2=0;
  LCD_FRQ_DIV3=0;
//----1/4 duty----
  LCD_CR1_DUTY0=1;//1/4 duty
  LCD_CR1_DUTY1=1;
/* Duty ratio selection
   00: Static duty
   01: 1/2 duty
   10: 1/3 duty
   11: 1/4 duty      */
//----1/3 bias----
  LCD_CR1_B2=0;//1/3 bias
/* 0: 1/3 bias
   1: 1/2 bias  */
//----内部电压源----
  LCD_CR2_VSEL=0;
//----打开引脚的SEG功能----
  LCD->PM[0]|= 0xFE;//启用seg0-7
  LCD->PM[1]|= 0x0F;//启用seg8-10
//----To set contrast to mean value----
  LCD_CR2_CC0=1;//对比度
  LCD_CR2_CC1=1;
  LCD_CR2_CC2=1;
/*  000: VLCD0  2.6V
    001: VLCD1  2.7V
    010: VLCD2  2.8V
    011: VLCD3  2.9V
    100: VLCD4  3.0V
    101: VLCD5  3.1V
    110: VLCD6  3.2V
    111: VLCD7    */
//----Dead time 0----
  LCD_CR3_DEAD0=0;//no dead time
  LCD_CR3_DEAD1=0;
  LCD_CR3_DEAD2=0;
//----LCD_PulseOnDuration_1----
  LCD_CR2_PON0=1;
  LCD_CR2_PON1=1;
  LCD_CR2_PON2=1;
/*  000: 0 CLKps pulses
    001: 1 CLKps pulses
    010: 2 CLKps pulses
    011: 3 CLKps pulses
    100: 4 CLKps pulses
    101: 5 CLKps pulses
    110: 6 CLKps pulses
    111: 7 CLKps pulses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LCD->CR4 |=0x04;
  LCD->CR3 |= (0x01<<6);
}
//带初始化
void test_LCD(void)
{
  LCD_Config();
  unsigned char i=0;
  uint8_t volatile *LCDRAMAddr = &(LCD->RAM[8]);
//
//  while(i<14)
//  {
//    LCD->RAM[i++] = 0x02;
//  }
  LCD->RAM[8] = 0x02;
  while(1)
  {
  }
}
会显示三个点,很奇怪。
附上我的图

网友A(2019-04-16):
彩屏一个白点由红,绿,蓝三个点合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彩屏一个白点由红,绿,蓝三个点合成。

段码屏的,不好意意思没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