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3.3v供电电路,其中的4个电容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9-04-16):
(图片)

网友A:
起到滤波作用的

网友B:
这电容的作用,我真不想说
两个电解电容的值一般都是可以随便的,但如果是电流比较大,那就要根据负载电流和电压来计算了
两个104的电容,它是怎么计算的,说了你可能不信:那是美国军方计算出来的.

网友C:
这几个电容,是要靠近芯片放置的,电解电容作用就是减弱PCB走线过长走线电阻引起的电压波动,起储能作用;2个104电容是防止高频分量干扰芯片的工作,防止自激振荡。

网友C:
至于为什么要104而不是204什么的,主要是习惯,沿用以前老收音机电视机电路的做法;
现在在CPU周围电路或者RF电路,很多都是104+103+102,因为工作频率范围更广了。

网友D:
C1//C2=C1,C3//C4=C3,看起来C2、C4无意义!
电容的容量与极板的面积和间距有关,间距太小了耐压不够了,所以大容量就增加表积,又要将它放置于一个有限的空腔里,就只能卷起来放。卷起来就产生了电感,所在大容量电容的寄生电感就大,而电感是不利于高频通过的,这就是为何大电解要并独石或磁片小电容的原因。
C3的计算:稳压块的瞬间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调这10个电流,而你的某个负载瞬间可能需要12个电流,这样就产生了2个电流的缺口,C3就是补这个缺口的,它的计算原则是,补缺期间电压会下降,下降的值不能超出负载的要求。计算的参数是:补缺时间T,允许下降的电压v,补缺的电流 i ,这样就可以算出电容量了。如果稳压器能时刻保证供电符合要求,则可以不加电容!
C1的计算:类似于C1,负载就是稳压器,例如:它要输出3.3V,必须保证输入端4.5V以上,则4.5V就是它的指标要求。你输入5V,也就只能允许它降0.5V,其它就不说了。

网友E:
滤波,使电源更稳定

网友F:
1、4颗电容的区别是 C1\C3电源滤波,主要针对低频部分,比如电源突然跳变。
2、C2\C4高频部分滤波,频率比较高的进行滤波,比如有单片机产生的高频,其他电路产生的高频。
3、电容在布线时要求尽量靠近芯片,能够很好的起到滤波作用。
4、关于电容量的计算比较负责,电容量有电路中工作电流决定,按照使用习惯和计算结果,一般1A取470UF,以此类推,还以电源内阻有关系,电源内阻也大,电容取值也大。

网友G:
104不就是10的四次方皮法嘛

网友H:
滤波,一般都是按规格书的来

网友H:
电容就是滤波,一般都是按规格书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