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同的核心板,有差别吗?

楼主(2019-04-16):
不同的核心板,有差别吗?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

网友A:
肯定是有的

网友B:
有的,速度不同,推荐正点原子,如果新手推荐stm32f103zet6

网友C:
差别挺大的,玩玩的话stm32f103c8t6  10块大洋能弄个最小系统,性价比很高。

网友D:
有差别的,要结合芯片手册和原理图一起看。

网友E:
基本没差别,电路都是一样的。选的话个人感觉原子和野火的都不错。例程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差别的,要结合芯片手册和原理图一起看。

您好,谢谢回帖,关于示波器的,买个核心板stm32f103c8t6和zet6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没差别,电路都是一样的。选的话个人感觉原子和野火的都不错。例程很全,

买核心板他送例程吗?

网友F:
主要就是主频高低,还有SRAM,FLASH大小不一样

网友G:
有啊 速度不同

网友H:
有的,要是新手的话,可以学习正点原子的迷你版

网友I:
你看看主芯片是什么型号,去查一下芯片手册就知道差别在哪儿了

网友J:
不同厂家肯定有区别,但差别不大,参考厂家提供的电路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核心板他送例程吗?

不用买也能看啊,去他们的网站上都有网盘下载的。全部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