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8W的LED灯疑问?3028贴片LED能允许130毫安电流?

楼主:
3028贴片LED能允许130毫安电流吗?

网友A(2019-04-16):
楼主选 0.5W规格 灯珠白光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 0.5W规格 灯珠白光就没问题,

3028(3毫米*2.8毫米)LED能允许130毫安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28(3毫米*2.8毫米)LED能允许130毫安电流???

如果LED灯珠单颗功率是0.5W的,它单颗能承受的电流最大150ma,这个ok,

网友D:
取决于你的散热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取决于你的散热条件。

3*2.8毫米的贴片LED,150毫安??有点离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 0.5W规格 灯珠白光就没问题,

3028贴片LED能允许那么大电流吗?125毫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 0.5W规格 灯珠白光就没问题,

就是允许的话发热量也太大了!这么高的温升对LED寿命也不利呀?